[飞利浦]
一台让人头疼的飞利浦显示器

楼主(2017-04-15):
同行送修的一台飞利浦190EW8,不显示。拆机发现大电容漏液,保险烧坏,整流桥烧坏,MOS管击穿。。。一看烧了这么多,心都碎了,直接换了块电源板测一下其他的吧,结果上去之后(幸亏驱动板没问题)屏幕又是白屏,初步测量屏供电还偏低,实在是心碎啊,这逻辑板上的事咱们不在行,不知道咋弄了

网友A:
逻辑板也是数字电路,搞定供电、时钟、复位就行了。复杂不懂,供电总要搞搞吧

网友B:
显示器基本上不维修了。

网友C:
屏电路板上屏供电保险烧没 不接屏线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接上屏线测一下平电路板上 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也是数字电路,搞定供电、时钟、复位就行了。复杂不懂,供电总要搞搞吧

逻辑板的电路是整个显示器中最复杂的,不过大多数人只能修修供电。
供电指屏供电VCC,DC-DC这两大部份。
其它的,即使有这个水平,一般也买不起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电路板上屏供电保险烧没 不接屏线屏供电正常吗

保险好的,供电被拉低,但具体哪里拉低的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没查出明显短路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基本上不维修了。

有单位客户要修呢,因为换新的采购手续很麻烦,所以他们宁愿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也是数字电路,搞定供电、时钟、复位就行了。复杂不懂,供电总要搞搞吧

说起来很简单的样子,但还是不懂它的设计原理的

网友E:
拉低了就找找是哪里拉低的,修好就行

网友:
新安江 -6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拉低了就找找是哪里拉低的,修好就行

就是不会了啊,看着电压一点一点降低,最后到0

网友:
别灌水啊,给指点指点

网友F:
可能是供电三极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供电三极管坏。

这个管子坏会出现这个情况是吧?

待会去看看,不管怎么样,谢谢你

网友G:
单独给电压烧一下看看

网友H:
我碰见坏了都是直接改 不管啥 只要能亮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单独给电压烧一下看看

是从电源板上飞一个5V给逻辑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碰见坏了都是直接改 不管啥 只要能亮就行

现在背光亮了,白屏的,怎么改?换屏会不会太贵了,不值得啊

网友:
用稳压电源,给屏供电送个5伏,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逻辑板有短路可能,我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单位客户要修呢,因为换新的采购手续很麻烦,所以他们宁愿维修

现在我基本只做企、事业单位的维护,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换屏也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除了外壳以外,全部都换了个遍。能最大限度满足客户的需求才是生存之道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是从电源板上飞一个5V给逻辑板吗?

用稳压电源调5V  给屏单独供电  然后摸什么地方热

网友:
慢慢修呗,呵呵

网友:
5V屏供电偏低吗。 那把屏线拔掉看看是否正常。正常就是屏线板板上面有微短路了。

网友:
楼主说5V屏供电一点点的被拉低,个人认为逻辑电路短路的可能性不大,楼主还是把驱动板上的供电测好发上来。

网友:
换屏的主控芯片试下

网友:
不是找到问题了么 找屏供电的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基本只做企、事业单位的维护,只要在合理的范围内,换屏也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

是这样的,单位客户有时候不在乎钱,只要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稳压电源调5V  给屏单独供电  然后摸什么地方热

这就是传说中的烧鸡大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