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维修仪器一台

楼主(2017-04-15):
接到一位老师的电话说他们实验室一台仪器坏了需要我过去看一下能不能修好,因为之前帮那老师修好一台屏幕暗屏的仪器所以老师比较相信我,下午的过去的时候是学生接待的,简单了解了下情况,一台测什么液体的仪器,上面很多光学器件,这个我不懂,直接和学生说这个我修不了不懂这个,学生和我详细的说了下是里面一块电路板坏了,因为厂家来人换了板测试就是板坏了,但是厂家要价2万换板,老师不干了!同时还找了学校里的一些维修空调电器的老师傅看了,老师傅也修不好。我就和学生商量下就试试吧,于是我把板带回去测量,回店里之后仔细看了下,板子前级部分是升压的,24V升300V,后级部分是很多运放,还有2个固态继电器

由于没有电路图,看看板子是双层板插件的,那就手绘吧

切入正题,板子升压部分的主控芯片是KA3525A,13PIN和15PIN是供电由输入接口通过LM78L转换来的,10脚开启信号是由输入接口通过2电阻串联分压控制一个开关管得来了,上可调电源弄齐这些条件,测量无输出,前面测了板子没有短路,果断换KA3525A,手头没有订料,第二天换上再上电,300V出来了,和学生联系把板子送去上机测试修好了,和老师沟通收了维修费4位数。

这个是上次给老师修的暗屏的机器,原机是LCD的灯管老化,查了LCD的就一个12V供电,无其他信号,我索性给改成LED的,剪了2个8厘米长的LED灯条,加了个200欧姆的限流电阻,实测亮起来电流0.01a左右,上机完美,也收了4位数的维修费

网友:
厉害 啊  这都能修好   主要 还能收四位数   这什么机子啊

网友:
楼主赚大发了 技术好不愁赚不到钱的

网友:
牛B人物啊,呵呵

网友:
四位数的维修费   什么机子啊,

网友:
厉害!熟知电路原理好重要。

网友:
这价钱可以啊。

网友:
一看就是老师傅

网友:
论坛不少牛逼人物啊,,,

网友:
这价格可以,楼主发了

网友:
加分 加分  我给你加分  能修这个 高手啊

网友:
值了啊  楼主 高手

网友:
这些厉害,最怕就是这些芯片

网友:
会修这种电源也是很赚钱啊

网友:
4位数的维修费 够修多少台笔记本了 厉害

网友:
这种机器必须 要价高点 板子2W多呢

网友:
再前面还修了一台离心机,CRT的显示屏显示一个亮点,就换了个行场上的无极性电解电容,没啥技术含量就不发图了

网友:
楼主基础知识很强

网友:
最怕画双面板的图纸,画出了,离成功就不远了,佩服。

网友:
厉害啊 这都会整

网友:
这价格可以

网友:
楼主这技术修工控机没问题

网友:
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收了四位数

网友:
好贵 一个板子2W多 维修4位数价格很合理,

网友:
4位数 很好啊

网友:
厉害 估计以后他只找你了

网友:
楼主厉害,我就拍看物画图,简单的都不会,图纸越画越大,最后多大的纸都不够。

网友:
厉害呀 听着就很爽

网友:
这个是什么设备

网友:
我擦,这钱赚的没谱了

网友:
看着就心动啊 四位数的维修费啊

网友:
还是单位好做啊,,不用费老半天劲讲价的

网友:
楼主技术牛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