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无待机

楼主(2017-04-15):
机器来的时候 发现51125有点紧水 电阻也腐蚀,经换后 还是没有待机 求助大家
求助
联想

网友:
刷ec bios啊。。。。神

网友:
查 条件 51125的条件 多好查!

网友:
是否有51125 EN电压

网友:
EN0 肯定 腐蚀短线 通病

网友:
待机还和ECbios有关

网友:
B460 海绵垫 估计19V断线了

网友:
印象中是51123吧,查工作条件,有没有线性3 5V

网友:
先查主供电有不?在查EN开启没有,最后在查有线性3V 5V不?

网友:
查过哪些条件呢?供电,开启?

网友:
这有通病啊,,海绵垫

网友:
这个机子有通病的。在51123左下角有一个249K的电阻断了线

网友:
我修了很多台,兄弟。我今天都修了我等下吧图纸发给你。告诉你是哪个电阻。有搞19V进来。经249K欧电阻分压生成一组信号,一定要230K欧以上的电阻。电阻少了烧51125

网友:
电阻是R376,19V连 R376生成信号51123 EN 51123的 13脚,

网友:
这个你应该会吧 你都是铜牌维客了

网友:
通病就是没待机,249K电阻断线

网友:
是不是开机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