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3运放的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7-04-15):
再待机的时候,393有供电5vsb   反向输入端也是5vsb。正向为0.
那么,393应该输出为低电瓶才对。可为啥,我用表笔量393,的第一脚,却没有量出对低,拉低的感觉呢?
一会给飞个3v上去,看看到底啦不拉低。
按照常理,应该二极管通断档,393输出为低电瓶。应该是对地呀。

网友:
有错别字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