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 -V PLUS REV 1.02 桥供电的维修!

楼主(2017-04-17):
这片板是我一个网吧客户的!说不亮机。
拿到手上先看看。。既然不亮机。。说明开机电路没有问题。那就从供电开始下手。。内存1.5  VDDA2.5 CPU 1.2 桥0.2 ???
桥的供电方式是358加MOS 。

上这片主板的点位图。找到相应的358加MOS管 测得PQ701的D极1.5V 这个电压是内存那边过来的。然后测得下管的D极0.87 下管的S极0.2 被拉低了。本来在想会不会是桥有问题。。把电压拉低了。但是手头上可没有BGA。那就先把下管拆下来测量。DS极测得300多正常 测GD极OL 再测DS极100多。    导通不良。看来这个管子不行。。换个正常的。。

好。。搞定 收工。。。

网友:
供电故障比较好修

网友:
还好没有冲动性的去做桥

网友:
对电脑失望了,现在的生意太淡了提不起兴趣修了都。还是先加分再说了

网友:
下管s好像接地的吧?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此故障比较易修。

网友A:
对电脑失望了,现在的生意太淡了提不起兴趣修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电脑失望了,现在的生意太淡了提不起兴趣修了都

多种经营吧,多学点知识,知识面广一点

网友:
没BGA依然可以修简单的故障!

网友:
给高手加分

网友:
cpu供电前的供电还是挺好修的

网友:
表达肯定有问题    思路  也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