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二修CQ40充电故障维修记

楼主(2017-04-15):
机型:HP CQ40 la-4103p故障现象:单独用电池或者适配器都能正常进系统能用,电池、适配器二者一起用开机亮机也能进桌面开始能断续充电,充电灯一亮一暗变化,有时充电有时不充电,充电灯暗时CPU风扇狂转,充电灯亮时CPU风扇回归正常,二者交替变化一会就直接不充电了,随后再过几分钟直接断电。
处理措施:换电池、换适配器、刷BIOS都无效,看来想秒杀是不可能的,老老实实啃骨头吧!
   翻看主板,发现第二个隔离管PQ103、充电芯片BQ24740、电池放电管PQ102都被换过,说明上家只修出公共点电压却没有解决充电的问题,还忽悠客户自己误买了个新电池。接下来查充电管无问题,插好电池与充电器测BQ24740第2脚ACN=19V正常,测开启脚第1脚CHGEN#=3.2V不正常,带“#”说明要低电平有效,这里应该是低电平才开启充电电路。

       追查CHGEN#信号,上拉PR128无异常,发现受控于PQ112,测PQ112第2(G)脚为3.2V正常,测第3(S)脚FSTCHG#为3.2V不正常,上面说过带“#”为低电平有效,说明PQ113没有导通或开路,再查PQ113第2(G)脚控制脚FSTCHG为0V导致PQ113截止不正常。

       实际上此FSTCHG信号是由EC发出的充电控制信号,EC要发出FSTCHG信号要满足已知条件有:1电池SMB_CLK、SMB_DAT正常通信; 2电池电压检测信号BATT_OVP;3电池温度检测BATT_TEMP;4由高手补充。。。     逐查以上几个条件,电池CLK、DAT正常,EC第64脚BATT_OVP为1.35V正常,EC第63脚BATT_TEMP为1.5V偏低,发现敌情,这点为电池温度检测信号,正常应该是有电池2V,无电池3V左右,现在1.5V应该是EC检测到电池温度异常才出现前面所说的充电灯跳变、风扇狂转然后断电的奇怪现象。

         枉然大悟,有了突破口心情大好,顺腾摸瓜找到BATT_TEMP的电路去向,发现是通过一个1K电阻PR17连接到电池插座第3脚,同时上拉PR16至+3VL。

          马上查PR17=1K正常,由于电池已换新排除了电池,剩下的目标很明确直指上拉电阻PR16还真有点发黑了,正常应为6.49K直接拆下打阻发现无穷大,呵呵难怪。。。找不到6.49K的电阻,先换一个8.2K的电阻试机,发现BATT_TEMP上升至1.9V,这时EC已发出FSTCHG充电信号,正常的充电了,故障终于解决!

            装机进系统反复试机数小时,一切正常,故障排除!各位认为有点用就加点分,谢谢

网友:
666666666小弟佩服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一个小小的电阻导致这故障,加分支持。

网友:
修电脑的 把智商修高了 情商修低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电池温度检测异常不充电的

网友:
楼主理论不错,是迅维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