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分离变形屏幕风险还是非常高的

楼主(2017-04-15):
Iphone6 分离变形屏幕也是莫名其妙

网友:
一般温度够了  也是没多大问题的

网友:
内爆了吗???

网友:
分离搞坏啦。

网友:
碎得严重的,在上面贴透明胶布。不然就会这样子。

网友:
应该是分离的时候,碎玻璃进入啦钢丝,然后分离弄坏屏幕,注意就好啦,要掌握技巧。

网友:
这样是不是要赔屏了

网友:
只有换个新的总成给客户了。

网友:
维修有风险,动手需谨慎

网友:
偶尔难免交学费,没关系的,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苹果原装胶 我都开60度左右分离    不敢开高     以前分离的时候没经验  80度  两分钟不到  背光就有问题了

网友:
下次碎得太严重   变形的屏下次报风险

网友A:
肯定赔啦,还好苹果6的屏不贵。

网友:
碎的太严重的,建议报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赔啦,还好苹果6的屏不贵。

原装屏也得400多吧

网友:
换个总成得了。

网友:
可惜了这个屏 苹果的屏还算是好压的

网友:
打下排线还可以用

网友:
修手机的操作要很小心的吧,这种情况要多注意

网友:
400多?没这么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