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 REV:2.03G不复位维修附点位图bios

楼主(2017-04-15):
接到一个台式机主板,接到手看了下
型号:P5QPL-AM REV 2.03G
故障:通电各大供电都有时钟也有就是不复位
分析为:PG信号的问题

直接量PG信号VRM_PG 3.3正常

当量到PWROK_SB时排阻ORN4一端3.3V,一端2.37V不正常,

果断换掉这个排阻,换掉后还是老样子,看点位图,好像还连着一个排阻,再时钟芯片旁边,

换掉这个排阻,插电开机,复位了,也跑马了,

接屏亮机,维修结束。
附亮机bios P5QPL-AM REV

网友A:
LZ换的是什么排阻,万能的822吗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好像不是822,是472,这板我修过几块,

网友:
这个主板维修到过不复位的,是时钟芯旁边的芝麻管坏。电压不稳定也是低于2.7V

网友:
貌似笔记本主板上的电阻很少变值的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换的是什么排阻,万能的822吗

是的,时钟芯片下面的那个8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时钟芯片下面的那个822

一猜一个准

网友:
又是华硕排阻来捣乱。

网友:
通病,有点位就是快

网友:
这个信号推测是io发出给南桥复位的

网友C:
有点位图,没PDF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位图,没PDF图纸

华硕的都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