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进不去系统,求助

楼主(2017-04-15):
三星n150 plus进入系统进度条之后黑屏,但有背光。

网友:
试下重装个系统不装显卡驱动能不能进

网友:
能不能进安全模式,换安装版试一试,主要还是显卡驱动

网友:
灯管屏吗 ?

网友:
安全模式 试试 排除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是 暗的 还是灰的    暗的话屏供电  灰的话 进安全模式 卸显卡驱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