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待机0.015A,不触发。

楼主(2017-04-15):
1.刷EC bios 没效果,
2.老老实实查电路,开关没跳变,再检查,断线了。

网友:
开关板断线

网友A:
开关板 不可能断线 除非进水了

网友:
按不开机步骤修、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板 不可能断线 除非进水了

G470开关断线,通病。。

网友:
初来乍到,请多多关照,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开机不加电是吗?

网友:
7脚连线中间有个点,点哪里断了

网友:
可惜不习惯照相

网友:
发错版块 移动

网友:
通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