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联想Y471A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4-15):
接一台同行的Y471A,这机子通病多。大家都忙,话不多说。 通电大生短路,马上想到屏线接口处的电容,留机拆机,
果断干掉这电容,还是短,只好拆出主板烧机了。烧到U11边上的电容坏了,拆掉心想好了,开机0.45不亮,妈的,不知道什么鬼,难道搞到别的地方了?仔细查了没有。这机了还有一个通病就是U49,图纸上是U49,可主板上确标的U11,以前也修到过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是N  MOS管 这个是显卡供电转换的管子
通电量,一边1.5V一边只有0.7V,这也是通病,于是换。换完上电还是0.45. 天,受不了了,接着量,CPU供电显集供电都没有出来。只好找出图纸了。 7脚电压正常,说明前面没什么问题,只好按芯片工作条件查了,查到23脚,没有电压。实测它断线了,飞线上电来了,电流一路小跑。
亮机。这个也是个通病,突然想起来,以前还修到过。
亮机,这机子的所有通病都给我遇到了。给加点分吧。发贴不易啊

。海绵宝宝。 + 2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至少要焊的 好看一点啊   我去

网友:
短路加断线维修和写帖都不容易加分支持。

网友:
加分鼓励。。前几天也个了个芯片VIN断线的,。。

网友:
这个板太好修了,小故障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接口的那个电容坏  貌似是通病

网友:
通病小王子

网友:
遇到通病还是不错的。给你加分

网友:
通病也是各位师傅 辛苦总结出来 在这里向那些师傅致敬

网友:
我最喜欢这个机器大短和暗屏了

网友:
   确实 通病都被楼主遇到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貌似都比较好修

网友:
好的,修的不错,给加分

网友:
技术员联盟接一台同行的Y471A,这机子通病多。大家都忙,话不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