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个好一点的硅脂。

楼主(2017-04-15):
普通的硅脂和原装板子上扣下来的真是有天壤之别。
谁知道联想机器工厂里用的是什么样的硅脂。

网友A:
今天修了一个东芝本。用普通硅脂CPU90度,用联想主板扣下来的硅脂 直接降到60 70 。

网友B:
你说的事硅脂还是 硅胶垫 好硅脂 MX-2  就可以  硅胶垫要买那种灰色的 ,比较贵 一片要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了一个东芝本。用普通硅脂CPU90度,用联想主板扣下来的硅脂 直接降到60 70 。

你这是硅脂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了一个东芝本。用普通硅脂CPU90度,用联想主板扣下来的硅脂 直接降到60 70 。

硅脂,不是垫。 你不知道普通垃圾硅脂不好用么

网友:
CPU 哪里需要用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事硅脂还是 硅胶垫 好硅脂 MX-2  就可以  硅胶垫要买那种灰色的 ,比较贵 一片要几块钱

MX-2 跟联想 HP DELL 原厂他们用的硅脂差不多么

网友C:
硅脂楼主是怎么把他转移的 确定是硅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硅脂楼主是怎么把他转移的 确定是硅脂?

怎么转移你自己想去,用手抠,要不舌头舔。 这种事也需要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硅脂楼主是怎么把他转移的 确定是硅脂?

硅脂用手抠不了 除非是硅脂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