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三星370r4e不认硬盘

楼主(2017-04-15):
争取一本一帖哪怕很简单的故障,多多分享,今天来了一个三星370r4e的纯白色本,开机提示不认硬盘 先进bios看一下,果然安全选项被打开了 我把它关闭 然后就近系统 哈哈捡钱了 通知客户来取机器,,四十分钟后客户来了 试机,结果 当时都出冷汗了这是怎么回事?bios保存不了啊这是,,进bios果然又恢复了,迅速拆机测量电池电压,1,78v虽然有点偏低应该还可以吧,不管啦 换了再说   试机半小时也没在恢复bios  修机成功,其实就是换了一个电池,  唉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 啊  以后判断问题要多想想了   影响声誉啊    加加分把  大神们   鼓励鼓励我   以后一本一帖争取   加分就是对我的鼓励啊

网友A:
呵呵,其实也可以改个uefi的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其实也可以改个uefi的系统

大神怎么做uefi的系统呢    是安装版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神怎么做uefi的系统呢    是安装版的吗

直接装WIN8 或10    ,  WIN7系统好像不支持UEFI模式

网友:
UEFI模式是怎么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装WIN8 或10    ,  WIN7系统好像不支持UEFI模式

大神像那种没有做过系统的新机器,可以直接做系统吗  怎么做呢   我们一般都是改硬盘模式  关掉安全选项,,还要全格式化硬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求指教

网友:
额!原来是启动项没调对啊 ,我以为什么了

网友D:
根本在于Cmos 电池 不保存BIOS设置了

网友:
楼主  太自信 不好   要多试几次 啊

网友:
换cmos电池也是捡钱了

网友:
哈哈  差不多吧

网友:
第一张图好像不是提示忍不到硬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装WIN8 或10    ,  WIN7系统好像不支持UEFI模式

WIN7 X64 是支持UEFI的  32的不行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相对还是没怎么费精力的

网友:
BIOS设置保存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本在于Cmos 电池 不保存BIOS设置了

是的大神 这次马虎了

网友:
大神,修的快

网友:
你们的加分就是对我的鼓励嘿嘿  争取一本一贴

网友:
遇到过都是直接调好给客户的

网友:
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1.78v已经好低了好不!正常应该3v

网友:
coms1.78已经很低了好吧  一般这种问题我都要开关几次确定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7 X64 是支持UEFI的  32的不行

win7 64支持的也不是很好,我的机器就是uefi装的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