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进水开机掉电

楼主(2017-04-15):
   板子无断线,待机正常,正常触发2秒掉点,电流0.4,不重启。

  3VS控制电路是正常的。+1.5vs转换正常。

版号NM-A142,论坛没有搜到图纸。请问PL10电感1.05V是否正常

网友:
Y500  联想拯救者?

网友:
不掉电,就查供电和信号

网友:
无图纸 你看下这个PL10的 控制芯片是什么 大致判断下是否产生1.05V的

网友:
路过可是哪款是你

网友:
认真看一下进水部位吧,,是不是有轻微腐蚀的

网友:
问题是CPU旁的三极管进了水,引起检测CPU的时候不正常引起的掉电。加焊后开机无显示,偶尔显示进系统死机。发现显卡供电不正常只有0.9V。我想这个显卡这么高级应该不会这么低的电压吧。

网友A:
倒推把,看看芯片型号 看看PDF设计电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推把,看看芯片型号 看看PDF设计电路多少V

没有图纸啊。

网友:
有没有人告诉我这个机器显卡供电到底是多少V的电压啊,给份图纸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