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不引导 左上角光标闪维修 小故障 大手术 附bios

楼主(2017-04-15):
一台机器一张帖子,,,今天来了一台联想台式机版号是IH61M REV  4.2的,故障是开机不引导,左上角一个光标不停地闪,这个机器能做系统但是勾进去后不引导,先刷个bios,刷完了之后引导了  正常进系统了,为了避免偶然性把原来的bios又个刷回去了,结果也是进系统正常,有点明白了,bios芯片距离h61很近,可能是吹bios的时候余温传到桥上去了,,,桥虚焊了  果断上bga   完了之后擦他妹的,不加电了,记得芯片盒里还有一个手工植的h61找出来,焊上一次成功 解决问题
故障总结    就是桥虚汗了,,,,加焊的时候可能板子有点变形  所以导致不加电了   换了一个  好了

ih61m rev 4.2.rar

网友:
哎呀 我去  图片  bios    文字说明  终于都上去了

网友A:
连桥都换了,不容易呵,这能收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桥都换了,不容易呵,这能收多少钱

机关单位的,,随便报   但是不能连外网嘿嘿

网友:
可以的   楼主赚了不少啊!!!!

网友C:
单位的 还好 价格能要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位的 还好 价格能要起来

管他保密局  工商局的  给我钱就行对吧嘿嘿

网友:
H61桥虚汗的 太少了!我遇见过得全是桥短路的!

网友:
这个现象常遇到,全是因为引导问题,但还没有遇到是主板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他保密局  工商局的  给我钱就行对吧嘿嘿

也分单位的财务人员性格,有些喜欢jjww的,也不容易报钱

网友:
这都上散热片了,桥还虚,看来这机器使用概率和网吧有的一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关单位的,,随便报   但是不能连外网嘿嘿

也分单位的财务人员性格,有些喜欢jjww的,也不容易报钱

网友:
是的,,据说是保密局的 ,谁知道使用条件啊

网友:
单位的价格给力啊

网友:
保密局????有这个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