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Phone的无线比安卓的无线接收信号差

楼主(2017-04-15):
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今天在网上找了一天的答案都没有结果  我想许多人也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吧。。

网友A:
没发现有这个问题,苹果机和安卓机我都做用。

网友:
没发现差啊

网友:
用的基带不一样,高通版的基带信号好,INTEL版的信号差很多。

网友B:
差不多吧,我本人安卓和苹果都在用,没觉得WLAN区别有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有这个问题,苹果机和安卓机我都做用。

种觉得ios收到的信号比安卓的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吧,我本人安卓和苹果都在用,没觉得WLAN区别有多大

肯定有区别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安卓和ios进行比对 站很远的地方 安卓的信号肯定比ios好

网友:
你可以看看啊

网友D:
信号是没有安卓的强,可能是各别机器有这个问题,记得苹果4的特别的弱,5和6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信号是没有安卓的强,可能是各别机器有这个问题,记得苹果4的特别的弱,5和6还好。

我看网上说是 什么  ios系统跟安卓的系统用的WiFi芯片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肯定有区别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安卓和ios进行比对 站很远的地方 安卓的信号肯定比ios好

他们的WIFI芯片是不一样的,苹果要求的是欧盟标准,辐射要控制低。信号差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们的WIFI芯片是不一样的,苹果要求的是欧盟标准,辐射要控制低。信号差点

此处应该是正解,辐射与信号强度不能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处应该是正解,辐射与信号强度不能兼得

是这个意思.

网友B:
竟然还有没睡觉的呢
夜猫子,该休息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有没睡觉的呢
夜猫子,该休息啦

版主很辛苦的,要完成每天工作量。监督论坛。

网友:
大半夜不睡觉,多半是在打飞机,这是病,得治,不过我已经病入膏肓了,都是岛国小电影害得

网友E:
我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呢

你拿一个安卓的手机 和一个 iPhone 站在离WiFi 30米的地方 试试 我说的是猫不是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