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OCO 冠科 19” F900W维修困难户

楼主(2017-04-15):
坏了一两年,现在才抄出来修修看。
又重新换了一块电源板
用一段时间后,显示器就黑屏,电源指示灯一直闪。
重新换一块二手电源高压板,再用几天,故障重复。
断电几分钟,再开还能显示几十秒。
测几块电源板,12V  5V,正常
单独测几支灯管,都亮。
难道是其它地方故障吗?

网友:
建议改一套LED套件

网友:
是不是灯管线打火啊?黑屏后手电照下屏幕是否有显示!

网友A:
是彻底黑屏了  还是暗屏

网友:
换灯管   还是?

网友:
电源灯有两种色,一蓝一红,黑屏后就红蓝交替闪,非暗屏,用电筒照看不出有影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彻底黑屏了  还是暗屏

电源灯有两种色,一蓝一红,黑屏后就红蓝交替闪,非暗屏,用电筒照看不出有影像。按电源按钮不能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灯有两种色,一蓝一红,黑屏后就红蓝交替闪,非暗屏,用电筒照看不出有影像。按电源按钮不能关闭

一般屏不会坏吧
灯管 电源板 驱动板 三大件 问题吧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换了块驱动板,用了两天,又出现这种情况了。现在拔电一天再通电也没显示。待机灯和数据灯在交替闪,按关闭也不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