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不显示

楼主(2017-04-15):
联想N480不显示,电流跑1.2A,电感电压都有,BIOS刷了 ,显卡也加焊了 ,还是不显示。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N480 显卡螺柱断了么?

网友:
我上次也修了一台 ,不过换了显卡也没什么用

网友:
换个显卡,这机器显卡问题出的多。

网友:
接键盘看看显卡过了没?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    显卡貌似打黑胶的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多

网友:
键盘 大小灯亮没有

网友:
问题多多多

网友:
a卡,,换一个试试吧,,这个好换的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