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将最近一些维修实例分享于大家,仅供参考,恳请高手发言指正。

楼主(2017-04-15):
一、联想V360笔记本电脑,故障不开机,上电无电流(电流低于0.00A,本人电源比较垃圾)。
  1、查待机3V\5V芯片RT8223BGQW(丝印DC=CB)第8脚3D3V_AUX_S5正常3.3V,第17脚5V_AUX_S5正常5V,第23脚POWER_GOOD无电压,怀疑RT8223坏。
  2、查资料有人说可用TPS51123代换,手上无TPS51123,继续查资料发现TPS51125\UP6182AG均可代换TPS51123,遂用UP6182AG代换RT8223,再查PG信号仍无。
  3、测PG信号时自动触发上电,电流0.6不再上升,屏幕不显。
  4、迅维网下载EC BIOS刷入25LD101(128KB容量),测RT8223第23脚PG已有3.3V。
  5、按开关正常触发,电流一路上升,正常跳变,接屏显示,维修结束。

二、乐华LED32C330液晶电视,通电待机亮红灯,开机黑屏。
  1、测主板开机针脚PW_ON信号高电平正常(待机低电平),并一直保持;
  2、测主板背光开启信号BL_ON有高电平并一直保持,恒流板24V供电正常;
  3、测背光恒流板LED点灯电压25V,开机瞬间上升到50V左右后马上下降到25V,不再上升;
  4、测灯条供电两端阻值几百K以上,怀疑灯条坏导致恒流板保护;
  5、拆屏检查灯条,共7条X18颗灯珠,每条三组,每组用指针万用表RX1档测试发现一共损坏20多颗灯珠;
  6、从一条22寸拆机灯条上面取下好的灯珠(此过程用回风炉完成),全部替换坏的,试机背光正常点亮;
  7、测试点灯总电压63V左右,单条9V左右,维修结束。

三、华硕台式机主板P8H61-M LX,故障现象:不触发。
  1、查开关针3.3V高电平,短接到地变为低电平,不触发;
  2,查I/O NCT6776F第61脚接开关针,短接开关会跳变,说明未断线;
  3,查NCT6776F第63脚接ATX电源绿线(开机线),5V正常,说明中间未断线;
  4,短接开关,61脚跳变0V,63脚电压不跳变;
  5,重刷BIOS无效,测I/O晶振25MHz两脚有电压(1V,4V),用示波器检查无波形;
  6,试换25M晶振,上电成功触发。

四、联想G465C笔记本电脑,故障:不触发,待机电流0.23A。
  1、全面观察主板掉了电容20+个(二修机),像是用钳子直接拔掉的,不知为何;
  2、补齐电容通电,故障不变。手摸待机芯片TPS51123高温,换掉无效;
  3、查EC IT8502E 3.3V供电脚对地短路,料板找到一块IT8500E换之,待机电流下降到0.00A,不触发;
  4、重写EC BIOS(此机两枚BIOS),正常触发,电流跳变正常,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接内屏不显示,不亮屏;
  5、查液晶屏背光供电正常,LVDS VCC无供电,换供电MOS管后开机亮屏,试机一天后出现花屏,且越来越严重;
  6、再刷南桥BIOS,开机依然花屏,故障不变;
  7、怀疑屏线异常,换掉屏线,故障不变;
  8、用示波器测LVDS各组信号线,发现第27、29脚这组波形幅值太低,并且两根信号线是同相波形(其他三组均为反相波形);
  9、从LVDS接口一路跟踪到显卡没有异常,用热风枪加焊显卡后,试机不开机;
  10、刷写EC BIOS 后开机不亮屏了,外接也没了信号;
  11、用热风再次加焊显卡(216-0809024)温度过高直接导致核心爆锡;
  12、重新购买新显卡216-0809024(已植锡),上BGA返修台(第一次购买使用,三温区的,4000大洋,改天发一下使用心得),做好显卡开机正常亮屏;
  13、开机键盘一直输入“o”字母,按一下任意键后正常,不接键盘,重刷两个BIOS,重装系统任然无效(直到现在没有解决);
  14、开机进系统使用后发现没有声音,外接也没有声音。驱动正常,喇叭好,测喇叭插口到声卡芯片CX20671-11Z之间没有问题,其第11、13脚之间阻值为0,应为声卡损坏;
  15、换上声卡芯片,开机正常出声音,故障排除,整机修复。

五、联想G455笔记本电脑,开机黑屏不显,电流到2.6-2.8A左右稳定。
  1、更换内存,拔掉,电流不变,依然不显。
  2、拆机,裸板开机电流上升到1.3A-1.4A后稳定不跳变,加内存电流不变,AMD芯片组,通病为北桥虚焊;
  3、先用热风枪330轻吹北桥半分钟,冷却加电,电流上到1.8左右跳变,屏幕点亮。
  4、去除四角封胶,上BGA,最高240度加焊北桥,开机正常。鲁大师报告各单元温度正常,机器修复。

六、TCL L42E9FBE电源板裸板维修,故障:不通电,无待机电压+3.3VSB。板号:40-IP42CS-PWJ1XG
  1、目测U801(DIP8电源芯片)炸飞一块,已看不到型号,附近R801、R825烧毁,看不到阻值;
  2、通过多方查询案例,图纸等等,确定电源芯片型号为FSQ510,烧毁的电阻同为2R7;
  3、由于FSQ510没有备货,翻遍料板也没找到,最后在等离子Y板找到一颗Q0365R,查询资料各功能一致,脚位不同;
  4、用FSQ0635R改脚位(不动外围电路)代换FSQ510,换上烧毁的电阻,通电测量待机+3.3VSB还是没有电压;
  5、测量芯片供电300V只有100V左右,取下滤波电容查看一脚已烂掉(是通病),换好后+3.3VSB电压正常出来;
  6、短接PW_ON到STB,测各组供电正常输出,板子修复。

七、华硕M4A77T SI台式机主板开机4秒掉电,有跑码
  1、目测I/O附近一个三极管PQ606外观破损,换之无效;
  2、测开关针5V正常,触发后变为1.2V不上升为高电平5V,诊断卡跑到C7来不及亮机就掉电,开关针回到5V高电平;
  3、查案例,华硕主板822排阻饱受诟病,行业内人尽皆知,先从I/O旁边下手。在线测量一个无问题(没有图纸,不知位号),直接找个换上,开机不再掉电,瞎猫撞上了死耗子,第一个就被我逮住了;
  4、新问题出来,跑码到DN后不亮机,自动复位重启,四五次后才能正常跑码亮机,测BIOS电池2.9V,换上新电池后开机一次点亮,不再自动复位。
  5、板子修复。

网友A:
华硕M4A77那个板子我有一块  开机掉电  全板822都换了  还是掉电!我请他老人家进料版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M4A77那个板子我有一块  开机掉电  全板822都换了  还是掉电!我请他老人家进料版箱了!

华硕不触发并不都是822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M4A77那个板子我有一块  开机掉电  全板822都换了  还是掉电!我请他老人家进料版箱了!

刚才看发错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