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通病

楼主(2017-04-15):
板号:F1A55-M LX3 PLUS R2.0故障:诊断卡跑01,复位灯一直在闪。
测PCIE A11脚复位电压一直在跳,看到论坛有很多这种通病就试了一试,换IO旁边的一个822排阻,没想到就亮机了,哈哈

网友:
822是华硕的通病

网友:
换个822就好了,下次也找块板试下

网友:
822 很多坏的

网友:
华硕的通病

网友:
这个822的电阻坏的超多

网友:
o_chip通过822下拉到地

网友:
看到 华硕就想到822

网友A:
移动到主板维修版了   台式机相关可以直接发到那里

网友:
华硕AMD板复位闪VDD2.5V,5脚IC又是通病

网友:
对我也遇到了

网友:
华硕的822通病

网友:
这问题比较常见的

网友:
我有块不触发··的一致不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到主板维修版了   台式机相关可以直接发到那里

嗯,谢谢版主

网友B:
这个822是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822是干什么用?

bios检测过高 但是实际电压不高 肯定是io检测12v电压那部分出了问题 一般都是io坏或者电压检测的检测电阻出了问题 附近有822换了就好

网友:
我还重来没有遇到到822坏的

网友:
楼主分享通病故障加分鼓励。

网友:
822组织量不出来吗?

网友:
822 坏的多呀

网友(2017-09-07):
这个故障修过几次是通病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CPU供电的病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经常重启   把开启信号三极管摘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