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0u4B板号ba41-01887a不过隔离没有公共点电压19v

楼主(2017-04-15):
两天前接到一个同行送过来一个三星530u4B板号ba41-01887a不上电,二修板子,上家没修好。没图纸,论坛搜了一圈也没有这个板子的图纸,拆机插可调测没有公共点电压19v,公共点是两个N沟道mos管,充电芯片是BQ25A.测量上管G级没有24v开启,查了下这个bq25a 的条件是 20脚供电19v  6脚2.4-3.15,16脚6v    4脚应该输出24V开启mos管导通产生19v公共点。实际测量电压都正确。公共点电压2v左右跳变,待机芯片 51125的3 5vLDO也是跳变,公共点对地阻值480 反向无穷大。现在论坛搜索了一下bq25a ,哇 好多帖子说芯片没坏,主要脚位电压都正常也不出公共点的,具体芯片的工作原理论坛也有,不用说了。 开始换MOS管上下管都换  换芯片。整完还不行,但是短接上管的DS级加电就能出来公共点和上管的开启24v,并且一直短接上管还能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就不能接电池充电了。夜晚求助群友,整了个别的本子的电路大家分析(这个板子我没图纸没点位板子上还没丝印),最后都觉的还是上管有问题。第二天继续找个上管换上,还是照旧。修的过程中用表笔测量G  S电压时候点了下上管G 后发现公共点19v出来了,经过断电再上电没公共点继续再点下G,又出来公共点了  ,这是怎么回事??表笔点下G就正常了? 上管G有两个焊点靠着很近,会不会掉了件了。没图没丝印呢 先去淘宝看下图片,终于发现了确实是掉件了 那么多两个焊点靠在一起的也不知道缺少啥,没图没丝印.最后补上两个电容ok了,装机收钱了

安志明 -1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A:
楼主是滤波的还是耦合的

网友:
掉件好麻烦。。。

网友:
最后不是万能的淘宝帮了楼主,恭喜楼主,贺喜楼主,加分楼主。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  这个电容是干嘛用的

网友:
不容易呀

网友:
恭喜楼主,不容易呀

网友:
思路不错 ,排版有点乱

网友:
修得真不容易啊,楼主技术真好。特别是这种二修板被人为扩大的故障有时候真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滤波的还是耦合的

拆的料板公共点的滤波电容补上的

网友B:
【这电容应该掉了也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容应该掉了也没事啊!!!

掉了不行,公共点2v左右跳变
万用表电压档黑接地红点焊点 就正常 ,断电再加电又不行了 ,补上电容好了

网友:
给力,够细心

网友:
没图纸要懂原理啊

网友:
万能的淘宝帮了楼主,恭喜楼主,贺喜楼主

网友:
我好想明白了这个小电容是自举升压,给两个MOS管完全导通,才能公共点出来的。

网友:
这种没有图纸确实不好修

网友:
运气不赖啊  还能找到对照图

网友C:
这电容接地吗?
信诚电脑科技
不接地 一边是mosG 一边是mos的d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容接地吗?
不接地 一边是mosG 一边是mos的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