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本又一奇葩案例:电阻变小维修

楼主(2017-04-15):
好久没发详细的维修贴了,主要是没时间。发一篇贴,维修时间不算,从构思到编辑,都要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不过现在没下载分用了,再加上修的这台机故障比较特殊,所以发上来和维友们一起探讨探讨。顺便,求分!

好了,请上今天的主角:
板号X450VC  rev:2.0
镜头拉近,灯光打好,来张特写

故障:裸板上电0.42不动,测量发现CPU供电和显卡供电都没出来。
二话不说,先刷BIOS,毕竟下载一个BIOS才2下载分,我都不在乎!
好吧,刷完涛声依旧,老实查条件吧。

这时候就需要用点位图了,一搜论坛,果然迅维慈善家饼哥把点位上传了,下载分10分。
一看账户,下载分还剩24分,靠!我是这么小气的人么!直接下!
下完一看,怎么是一个空白的文件,难道浏览器出错了?
又关掉浏览器重新搜索下载,这时一个冰冷的窗口弹了出来:“您的下载分本次下载后不足5分,无法下载!”
奇怪,我不是刚下载过,怎么再次下载又要扣分,这种关键时候真是一分也难倒英雄汉啊!
好在经过努(guan)力(shui),总算把点位下载了。

下面开始正事:修机
电流上到0.4,CPU供电和显卡供电没出来,先拿CPU供电开刀。
查CPU供电芯片RT8885A条件,一查就查出问题,芯片第52脚VDD供电只有3.4V,正常为5V。
追查来源,发现它由+5VS从PR8077这个1欧的电阻过来,量+5VS也只有3.4V,继续追查前级。

+5VS+5VSUSPQ9102转换而来,+5VSUS是待机5V,需要按开关之后才会转换出+5VS,量D+5VSUS5V,正常,
G极也是5V,正常应该为12V以上,以为GD极短路,断电打值,阻值正常,于是追查G

PQ9102G极电压来源于PR9102,由+12VS上拉,量+12VS也只有5V,看来问题还出在前面,继续追查。

来到PQ9105,触发开关后,+12VSUS经由PQ9105转换出+12VS,导通PQ9102,才有+5VS,量+12VSUS也只有5V.
问题还在前面,查+12VSUS来源

一直查到源头,+5VO经过下图方框内两个二极管和四个电容升压成12V,然后经过PSL8102这个电感转换名字变成+12VSUS
以前修到过很多acer(宏碁)本,这个升压电路容易出问题,华硕的倒是第一次遇见,不管那么多,找个同系列的料板,
将框内PD8102PD8101和周围4个电容全部更换,结果故障依旧。

接着用示波器PC81113PC8114,能量到波形,但是波形不是持续的,判断要么待机芯片出问题,导致升压不起,要么是后级+12VSUS被拉低

判断前级还是后级出问题,可直接断开PSL8102,如果断开恢复正常,那就是后级拉低,如果断开还是一样,那就是前级。
PSL8102没装,它是在主板上直连的,用刀片切开,前段有15V,正常,看来问题出在后级。

+12VSUS后级连到的元器件有十几个,要判断哪一个拉低只能一个一个拆除,如果都拆除还是拉低,那可能就是板层短路,
那样就麻烦了,好在运气不错,当拆除PR8100的时候,电压恢复正常了。

从下图可以看到PR8100是一个200K欧的电阻,拆下来量阻值发现只有480欧,严重变值,而且其它品牌机一般都是电阻变大引起故障,
好像只有华硕会出现电阻变小的情况。没受潮没灰尘,估计是电路设计方面的问题吧,也许这个电阻在这款机会成为通病也说不定。

实物图该电阻位置

亮机图

终于写完了,发个贴比修几台机还累,有分的多加分啊!谢谢!

网友A:
我也时不时修到电阻变小的 ···、昨天还修了个k42jr 4.0 保护隔离不过 排阻变小

网友B:
确实写贴比修板要累,而且没钱拿,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写贴比修板要累,而且没钱拿,加分鼓励

断断续续写了好久,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时不时修到电阻变小的 ···、昨天还修了个k42jr 4.0 保护隔离不过 排阻变小

就华硕的有这个毛病,谢谢哥们加分鼓励

网友:
好像发错版块了,版主看到帮我移动下吧,谢谢。

网友:
感觉你们修本子很简单!我是不会修。加分!!!!!

网友:
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对于爱发帖的会员 论坛厚待  加分鼓励

网友:
维修思路真好!我打开点位,一边看一边跟着查来源,最后用了一个小时才看完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鼓励

网友:
12v后级和5v短一起了么

网友:
现在的电脑,二话不说遇到就先刷个原厂bios试试,,

网友:
写得很好,给你加分了兄弟

网友:
用手机加不了分,晕倒

网友:
二级电压偏低导致无CPU供电 已加分

网友:
都是写大神呀,好久我才学的出来哦,修的太少了主要还是.

网友:
图纸能上一份吗,,,,,,,,,,,,

网友:
维修就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

网友:
楼主修板和我一样看电路修,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修机思路清晰呀,估计编辑帖子和修机时间差不多了!

网友:
怎么不先把RT8885换掉?

网友:
电阻变小的有点奇怪,一般都是变大或者烧掉无穷大

网友:
上次修还以为12v是由5角管子 转换   受控EC   现在明白了  学习了

网友:
点位图修机,本就不易。电容电阻性能不良方面的问题不好排查。像这种故障没有更快一点的解决办法吗?如示波器,烧机???

网友:
理论 过硬 ,思路清溪,,,,

网友:
我是个 不善言辞的人 发帖确实 比修机器 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