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联想Z470独显的程序

楼主(2017-04-15):
一台联想Z470 KL6MB8G0 REV G独显机器 故障是打独显驱动出现感叹号 下载过官网驱动 也不行 论坛上下载了3个程序也不行 我看了下图纸 上面显卡那有三种 N12P GE N12P GV N12P GV1 我这台显卡是N12P GV1 想找个显卡标示一模一样的 试试 如果不行在考虑其他条件

网友:
在淘宝上看看 两个芯片上电容排列不一样 应该就是BIOS程序问题导致显卡感叹号

网友A:
gv1和 gv是通用的 好像都是gt330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v1和 gv是通用的 好像都是gt330来的

不是GT330 GT520M 论坛上的都刷遍了 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GT330 GT520M 论坛上的都刷遍了 不能用

论坛上是GV的 我看GV GV1芯片上电容排列不一样 应该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GT330 GT520M 论坛上的都刷遍了 不能用

看看这个行吗

OK 联想Z470独显DA0KL6MB8G0 31WW.rar

网友B:
这个不是论坛上已经上传过的吧 你自己备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论坛上已经上传过的吧 你自己备份的吗

是我机器上存的

网友:
你电脑上保存的啊 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论坛上已经上传过的吧 你自己备份的吗

刷了也是不能用 真心希望遇到一个显卡型号一模一样的 如果刷了不行 在动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刷了也是不能用 真心希望遇到一个显卡型号一模一样的 如果刷了不行 在动别的

你再试试这个  我从我机器上还找到这一个 什么叹号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再试试这个  我从我机器上还找到这一个 什么叹号之类的

刷好之后告诉我   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好之后告诉我   只能帮你到这了

好 谢谢热心的老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 谢谢热心的老哥了

也是不能用 我在淘宝上看了 这主板显卡有俩  N12P的 1个N13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