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杂牌,组装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7-04-15):
       一批组装货,估计是市电,电压过高引起的。 10多台,都挂了

        首先测试无通电, 拆机,拆电源板   。。。。。。。。。。。。。。

拆开后,测量电源板,保险导通,顺着,发现电源的,整流二极管,全部导通, 然后继续看,MOS管也通了, 好,到这里,估计芯片也挂了, 发现芯片是8脚直插式,M2263, 手上没有哦,,

突然想到,N年,某宝购买的万能。。神器。。。。。  。。。。。 于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装个试试看。。  因为之前好像使用过,电压老是跳变,于是就闲置了。。   现在想,这个杂牌显示器,应该可以。。。   好,装个试试看,,,神器上场。。。。

装好了, 最后发现12V电压出来了。 上机,  此机,修复。。   新手发帖, 希望老鸟,多多包涵,勿喷,  贱笑了。。。

网友:
从这显示器质量看,就是市电正常,它的故障率也一样很高

网友A:
通用驱动板直接找个12V适配器算了,费时间

网友:
这样也可以   好吧

网友:
看着做工,够简单的,是能省就省的节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驱动板直接找个12V适配器算了,费时间

量多的话,可以直接批量买这种电源板,毕竟不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量多的话,可以直接批量买这种电源板,毕竟不贵。

换板子,成本太高吧, 几乎都是保险,二极管,MOS坏,IC,部分坏, 这样换一下成本不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板子,成本太高吧, 几乎都是保险,二极管,MOS坏,IC,部分坏, 这样换一下成本不高吧,

你把最贵的人工扔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最贵的人工扔掉了。

哎, 维修这个行业, 利润本身就低, 电脑维修未来也不是高科技了,

网友:
能修好的办法都是好办法

网友D:
这厂家料都省了   直接通用块凑合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最好换板,万能模块不经用

网友:
别说万能模块不经用  只要你散热处理好能用好久  真的

网友:
烧太多了,用电源模块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 好修              赚大发了

网友:
有点 没看明白 这个神器  是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哎, 维修这个行业, 利润本身就低, 电脑维修未来也不是高科技了,

也不需要这样悲观吧
笔记本 利润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厂家料都省了   直接通用块凑合了

说的也是哦,

网友:
如果这些我都是直接换12V电源,10多块钱的东西,如果要修浪费时间,还不一定能修好。。材料不贵人工贵。。。。

网友:
直接更换电源板多简单啊

网友:
直接找个12V适配器算了,费时间

网友:
不错!!

新安江 -4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