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 500W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7-04-15):
一台TT的KK500plus主动pfc电源不能开机。测+5vSB电压正常,PS ON电压4.8v,短接绿黑线,有时风扇转一下就停,有时根本不转。
该电源的辅助电源没有采用芯片,而是由一个场效应管组成,功率因数是CM6800,电源监控是SG6516DZ+LM393组成。
SG6516第3脚是控制电源启动的,正常工作时为低电平,现在测量发现通电和短接绿黑线,都是高电平7.4v左右,说明电路处于保护状态。把第3脚强制接地,通电风扇能转,测量各组电压,发现3.3v只有1.8v,而其他各组电压基本正常。
现在已经更换3.3v的整流管3045CT,3.3v滤波电容,TL431A,故障还是一样,3.3v始终只有1.8v。TL431A外围分压电阻也都正常。
求高手指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3.3v的负载电阻量了吗?看图片这个电源3.3V采用的是磁放大稳压电路,仔细查这个电路吧

网友B:
现在维修一个电源能赚多少?

网友C:
3.3v取样反馈部分电阻查一查 (看变压器绿色是 侨威 代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3v的负载电阻量了吗?看图片这个电源3.3V采用的是磁放大稳压电路,仔细查这个电路吧

这个就是TL431和一个三级管组成的吧。431和三级管都换过了,取样反馈电阻都检查了,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取样反馈部分电阻查一查 (看变压器绿色是 侨威 代工的)

电阻查过了,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维修一个电源能赚多少?

我不是搞维修的哈。我不知道呢。我是卖手机的,这个是业余爱好,我最喜欢自己焊功放,修PC电源,就享受这个修好后的成就感!

网友E:
TT好的电源修好还是可以换几包烟的

网友F:
3.3v的磁放大电路每个原件都扫荡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是TL431和一个三级管组成的吧。431和三级管都换过了,取样反馈电阻都检查了,正常。

既然如此...3个光耦中 负责次级反馈的那个替换了吗

网友G:
风扇转下说明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如此...3个光耦中 负责次级反馈的那个替换了吗

这个还没换。磁放大部分的所有元件都换过了。5V都有输出,怎么会3.3v偏低那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风扇转下说明保护了

是保护了,但不知道是哪里原因保护了。目前强制开机检测到3.3v只有1.8v。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搞维修的哈。我不知道呢。我是卖手机的,这个是业余爱好,我最喜欢自己焊功放,修PC电源,就享受这 ...

还是找一下PFC电路,芯片的参数找一下,全面测量条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还是找一下PFC电路,芯片的参数找一下,全面测量条件。

pfc是cm6800,强制开机能启动,而且各路都有电压输出,和pfc还有关系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3.3v的负载电阻量了吗?看图片这个电源3.3V采用的是磁放大稳压电路,仔细查这个电路吧

这个电源 不一定是这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现在维修一个电源能赚多少?

不是为了 赚钱的啊
是为了 练练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取样反馈部分电阻查一查 (看变压器绿色是 侨威 代工的)

看变压器绿色是 侨威 代工的
这个每个场上 还能有特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不是搞维修的哈。我不知道呢。我是卖手机的,这个是业余爱好,我最喜欢自己焊功放,修PC电源,就享受这 ...

这个 跨界也太厉害了
卖手机不是很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TT好的电源修好还是可以换几包烟的

是的 TT 感觉比 酷冷这类贴牌的电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3.3v的磁放大电路每个原件都扫荡一下试试

还是这个图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既然如此...3个光耦中 负责次级反馈的那个替换了吗

这个估计得测 辅助开机的光耦连接到哪里的 测试短接后 是否有供电正常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还是找一下PFC电路,芯片的参数找一下,全面测量条件。

版主说的是
电源初级IC 次级IC 资料供电 一个一个查

网友I:
引用 网友D:
pfc是cm6800,强制开机能启动,而且各路都有电压输出,和pfc还有关系吗?

应该没关系了吧
强制都能启动 有电压输出了
应该是后级过压 欠压  过流等原有保护了

要是有示波器 可以抓5v 12v 3.3v -12v 看是哪路 过压欠压 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这个估计得测 辅助开机的光耦连接到哪里的 测试短接后 是否有供电正常

水神...才出来啊 本以为你 应该在回帖的一楼出现了啊  什么情况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水神...才出来啊 本以为你 应该在回帖的一楼出现了啊  什么情况

水神...
真是不敢当啊

本以为你 应该在回帖的一楼出现了啊  什么情况
不好意思 有事没上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水神...
真是不敢当啊

感到比较意外啊....一般修电源部分 你是最激进踊跃的(路由器适配器,ATX,LED灯,液晶板,全能 型选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到比较意外啊....一般修电源部分 你是最激进踊跃的(路由器适配器,ATX,LED灯,液晶板,全能  ...

感到比较意外啊....一般修电源部分 你是最激进踊跃的

这个可能是按 没事那简单电源练手的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源 不一定是这样的

和这个基本类似,3.3v是从5V绕组过来的,这部分的元件已经被我全扫荡完了,还是一样,我甚至连那个只绕了7圈的电感也换了,换其他元件都没反应,换这个电感,电压居然从1.8升到了2.2?真的想不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不是为了 赚钱的啊
是为了 练练手的啊

是的,纯粹为了兴趣。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应该没关系了吧
强制都能启动 有电压输出了
应该是后级过压 欠压  过流等原有保护了

强制开机后,5v输出5.6v,12v输出13.3v,唯独3.3v只有1.8v,现在是2.2v了。
和3.3v相关的元件都换光了。

网友:
另外,问一下大家,tny278pn可以直接代换tny176pn吗?看管脚功能好像是一样的,百度也没有任何结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和这个基本类似,3.3v是从5V绕组过来的,这部分的元件已经被我全扫荡完了,还是一样,我甚至连那个只绕了 ...

电压居然从1.8升到了2.2

这个应该是瞬间测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是的,纯粹为了兴趣。

难道最近生意也淡吗
电源都是哪来的 收来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电压居然从1.8升到了2.2

这个应该是瞬间测的吧

不是瞬间,一直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难道最近生意也淡吗
电源都是哪来的 收来的啊

是的,现在是淡季。电源都是从网上收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制开机后,5v输出5.6v,12v输出13.3v,唯独3.3v只有1.8v,现在是2.2v了。
和3.3v相关的元件都换光了。

还是得里下思路
引起保护的原因很多
过压 欠压 过流 误保护等

后级输出部分电容 负载电阻 整流管 虚焊
元件不良  等引起的过压 欠压

稳压反馈部分引起
LM339本身 外围元件 引起的误保护

后级PWM芯片外接元件
如电容有漏电引起

过流 过功率检测部分引起

后级PWM 芯片本身有问题引起

后级有电源监控是SG6516DZ+LM393组成

感觉这电源3.3v 应该还进SG6516DZ进行稳压
SG6516DZ稳压部分各路输出取样电阻感觉都要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版主说的是
电源初级IC 次级IC 资料供电 一个一个查

是的,是初级IC,PFC 和开关电源控制,都在这个芯片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不是瞬间,一直都有

不是瞬间,一直都有这是不是 在短接3脚到地后 测的呢

3脚
故障保护输出
信号连接到 主PWM
当低电平时 经过电路转换 主PWM等到供电开始工作

内部框图
当检测到后级有过压 欠压 过流时
经过内部处理
FPO连接的MOS管截止

FPO脚被外部上拉成高电平
经过电路转到到初级PWM 使其停止工作

SG6516第3脚是控制电源启动的,正常工作时为低电平,现在测量发现通电和短接绿黑线,都是高电平7.4v左右,说明电路处于保护状态。把第3脚强制接地,通电风扇能转

感觉还是得查SG6516 外围元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是的,现在是淡季。电源都是从网上收来的。

网上 那边收的 咸鱼吗
多少钱 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是初级IC,PFC 和开关电源控制,都在这个芯片上。

这样的IC 没见过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不是瞬间,一直都有这是不是 在短接3脚到地后 测的呢

是的,因为不短接,启动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网上 那边收的 咸鱼吗
多少钱 一个

加上运费,30~80之间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因为不短接,启动不了。

哦 那看来还是保护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加上运费,30~80之间一个。

怎么这么贵
最低30 1个 都是好电源吗
能告诉 店铺名字吗 按去看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加上运费,30~80之间一个。

换上一个普通电源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上一个普通电源就行啦

版主
没明白什么意思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和这个基本类似,3.3v是从5V绕组过来的,这部分的元件已经被我全扫荡完了,还是一样,我甚至连那个只绕了 ...

换个思路!节省一下时间,你能不能调高一下TL431的分压取样电阻阻值,看能否升高3.3V的输出电压!!不要查元件后就不会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个思路!节省一下时间,你能不能调高一下TL431的分压取样电阻阻值,看能否升高3.3V的输出电压!!不要 ...

老大最近不忙上来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换个思路!节省一下时间,你能不能调高一下TL431的分压取样电阻阻值,看能否升高3.3V的输出电压!!不要 ...

我没试。但是整个电压都还达不到基准电压2.5v,431应该都没工作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怎么这么贵
最低30 1个 都是好电源吗
能告诉 店铺名字吗 按去看看

不是在店铺收的,也不是同一个人那里收的,在闲鱼那里搜索坏电源就有,在hifidiy论坛也收了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试。但是整个电压都还达不到基准电压2.5v,431应该都没工作吧。

看来还得 继续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在店铺收的,也不是同一个人那里收的,在闲鱼那里搜索坏电源就有,在hifidiy论坛也收了几个。

感觉咸鱼里边 有点贵

网友L:
你可以再查查 TL431,Q9 A1015,几个小2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可以再查查 TL431,Q9 A1015,几个小2极管

TL431确定正常,Q9和几个小二极管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地方的?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