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m 不跑码

楼主(2017-04-15):
待机有3v5v,BIOS刷过IO换过还是不触发

网友:
华硕这个系列的机器 容易出现 acin——oc#不对  你查查

网友:
  到底是不触发还是不跑码啊

网友:
ec条件   慢慢查

网友:
开集条件不满足也是开不了的

网友:
不触发有很多条件 ec供电 lid ecrst acin rtc电路

网友:
标题和内容不符啊
楼主不如直接上三板斧

网友:
查EC的条件  华硕很多ACIN出问题的,,,

网友:
我修了很多个了,,,,

网友:
有的排阻容易坏 102 103 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