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7开机卡LOGO

楼主(2017-04-15):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主板。型号 ASUS的  P5G41T-M LX3  PLUS REV 1.01
故障  开机就卡在LOGO界面 。内存 电源啥的BIOS都试了 。南桥也做了。最终还是不行啊。求大神们给给建议,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取声卡 网卡吧

网友:
排除相关外设 试试

网友:
按键盘大小写按键是否可以正常切换,如果不能换SB芯片

网友:
排除相关外设后,重新做桥

网友:
我遇见过华硕H55  声卡挡LOGO的!

网友:
排除外设  usb 网卡 声卡 再不行基本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