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c2921电源过压保护维修

楼主(2017-04-15):
这几天天气好热 闲的无聊找出个成色不错的电源,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保护了。什么时候换的已经记不清了,拆开一点灰都没有 ,质量也就能用,pfc连铁块都舍不得 拆开后看了下pwm芯片用的SDC2921 这是引脚图 ,百度有中文资料就不上传了。根据故障判断风扇转一下就停说明有输出,但是供电有问题导致保护了,用示波器测量到3.3v电压时,3.3v已经到4v了 明显的过压保护了,换了电容和整流管还是一样 ,整流管的参数16A,20-60V。既然故障一样那就接着往下查了,3.3v分压接431到磁放大电路去了 就是红框里的电路,找了个磁放大电路作参考 把电阻 431 三极管都拆下来测量了一遍 结果无语的是全好的,又给一个一个装回去,最后剩下一个431,既然是ic那就换一个吧,换完之后搞定装上测试。顺便晒下自己做的灯泡大法 空开是防短路跳闸的,插线板开关是测量时可随手开关火线接开关,关断是火线无电输出,灯泡并联了个开关,修好测量就不怕灯泡带不起来,电流表是很久很久以前买的,几乎没什么用,电源使用的电流都不到1A.很少发帖  不对还请指出

网友A:
支持下 这帖子 怎么沉的这么快
不是不修电源的吗 看来 最近也比较淡啊

看来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下 这帖子 怎么沉的这么快
不是不修电源的吗 看来 最近也比较淡啊

最近生意惨淡啊,现在电源都找出来修了 4  5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生意惨淡啊,现在电源都找出来修了 4  5个了

看来也是被传染了
来电源版 多了
都没事拿电源练手了

网友C:
好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示波器近期打算弄个二手的 看上DS1102E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示波器近期打算弄个二手的 看上DS1102E了

我买的就是二手泰克340,100M  400块钱包邮   自动   单次触发都可以,修笔记本掉电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就是二手泰克340,100M  400块钱包邮   自动   单次触发都可以,修笔记本掉电都没问题

666 这个价格很给力呀 这是数字还是模拟的  有没有什么缺点  买二手需要注意什么 谢谢您指导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就是二手泰克340,100M  400块钱包邮   自动   单次触发都可以,修笔记本掉电都没问题

这个价格 不多呀
都是800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666 这个价格很给力呀 这是数字还是模拟的  有没有什么缺点  买二手需要注意什么 谢谢您指导下

查了下 是数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 不多呀
都是800多的

以前买过福禄克数模2用  泰克  优利德 和这个 还拥有过这个 。结果都不会玩后来又买了,现在掉电维修又买了一个现在用的。现在想用台表就是还没看见便宜实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福禄克数模2用  泰克  优利德 和这个  还拥有过这个。结果都不会玩后来又买了,现在掉电维修又买 ...

福禄克的 这个手持是好东西啊 现在这么不用了呢
现在泰克是数字的和 利达LS8105模拟
这么这么多示波器啊

网友:
那个福禄克是20M的 只能用来玩玩,在笔记本维修中没多大意义,在电源里有怕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