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ZQS没规律的掉电

楼主(2017-04-15):
什么都不用试。直接按链接的图飞个线就解决了。电压低于19V掉电。
E1-471G掉电 没规律的掉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8563-1-1.html
(出处: 迅维网)
补充内容 (2017-4-17 20:06):
补充一下。这样有个问题。用电源是不会掉电了。但是接电池会短路。其他没细想。跟客户说电池烧了。不要放电池。
掉电

网友:
还有 这种通病 ???没见过

网友:
什么电压啊,,

网友:
直接短隔离管应该不行吧,真正原因没找到啊

网友:
更换隔离管试试,或者断开ACOFF

网友:
这样也可以哦有时候我也用这方法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我也试试

网友(2018-11-09):
还是要把问题找出来。

网友:
遇到过 可调电源18.9V开机掉电 要不进系统掉电 把可调电源调到19V就正常了 无语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谢谢楼主的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