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跑D1-EE无显示通病

楼主(2017-04-15):
修了2块 华硕M5A78L-M LX跑D1-EE无显示通病 ,先测下内存供电条件各个正常 就是236脚0.23v,在电容底烧断线。接好线后跑码亮机
华硕

网友:
技术不怎么样 但是这工作台还是够专业的 比较乱

网友:
SPD供电断线,捡钱了

网友:
是插内存不注意造成的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捡钱的故障啊!

网友:
这故障都秒杀了

网友:
烧SPD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一天代码卡 档EE 50 也是这个断线引起的

网友:
细心才能修好,我的话就放弃了

网友(2017-07-19):
SPD没电 算这板子的通病了吧 遇到过很多次了

网友:
也遇到好多这种

网友:
SPD没电 算这板子的通病了吧,我的是复们灯狂闪

网友:
你还真是细心呀,收录了,下次搞容易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捡钱了 谢谢

网友:
修这种故障在维修当中占比例是很高,属于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