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主板诊断卡跑E0过不了内存

楼主(2017-04-15):
昂达G31主板诊断卡跑E0过不了内存  量过Cpu 桥供电  内存供电都正常    打了内存数据值正常都在476  477 478  479之间   spd供电3.34V  基准电压0.9V      排阻上量了也是0.9V

唯独在内存阻值卡上 时钟只有0.6V  不知道对吗

网友: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换个时钟心片试下

网友:
大神你会修台式机主板可以指导一下不可以加我QQ764684590

网友:
换一条内存条试试,有些不兼容

网友:
测试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测量下内存供电、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BIOS坏也会这样子的

网友:
换过  内存电压对的  时钟0.6V不知道是否对的

网友:
内存供电都有测什么条件   肯定不会是内存问题  早换过了

网友:
BIOS刷过一样

网友:
总站线有没有查

网友:
用示波器测其波形看看! 要是觉得还是时钟问题可以测测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刷下BIOS!看看在做打算!

网友:
上的CPU和内存说下。

网友:
申明 PCI B16正常有1.7V电压

网友A:
SPD正常吗 检不到内存 跑E0基本都是SPD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正常吗 检不到内存 跑E0基本都是SPD断线

没仔细看 SMBUS打值 电压正常吗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  满足吗 SPD电压正常不 ?先小再大  还有G31的要考虑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