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版板

楼主(2017-04-15):
各位高手们,你们是怎么修主板的可以指导一下不,我也是在修台式机主板都是不怎么懂的,望各位高手指导一下咯可以加我QQ764684590.因为有很多不懂所以很想学习一下你们的经验。

网友:
可以报迅维远程系统学习,有时间也可以去实地

网友:
去实地好点,在外面跟师傅的话要时间多,做学徒你懂的

网友:
都来到这里还不请教老师们,再不直接去总部学习。

网友A:
迅维远程教学可以考虑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迅维远程教学可以考虑下。

请问版主我有一块主板华硕p8h61/USB3能亮机,进BIOS看各个电压正常,重启后就直接关机,可以再次触发到开机,一重启就关机,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建议你在这个论坛里面下载基础。先学点电子元件的基础。没有基础的话。。去实地。你听课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我有一块主板华硕p8h61/USB3能亮机,进BIOS看各个电压正常,重启后就直接关机,可以再次触发到开 ...

重启变关机?

网友B:
好像是这样,用键盘在BIOS设置好,重启就关机,一直循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这样,用键盘在BIOS设置好,重启就关机,一直循环

你做系统之后,看看在系统里面能否重启正常,如果可以,那不用去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做系统之后,看看在系统里面能否重启正常,如果可以,那不用去管。

不能进PE,做不了系统,设置完重启就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进PE,做不了系统,设置完重启就关机

重启就关机不是还能手动触发么,触发进BIOS后看看原来的在BIOS改的设置有没有还原?

网友C:
楼主没有先刷下BIOS在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启就关机不是还能手动触发么,触发进BIOS后看看原来的在BIOS改的设置有没有还原?

有电池可以保存CMOS设置,还是会关机,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先刷下BIOS在试下

最开始就刷了BIOS,这板子刚拿来是不亮机刷BIOS后亮机了,这是反修的,不能进PE做系统,进PE就直接关机

网友:
楼主可以问下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电池可以保存CMOS设置,还是会关机,是不是IO的问题

这个你换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