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迅维的大神们 大婶们 求救 网桥 桥接问题

楼主(2017-04-15):
   路由器A   -----   到路由器B  路由器B想实现上网功能 WIFI什么的
   路由器A(192.168.1.1) -- 网桥A(192.168.1.20) ------- 网桥B(192.168.1.21) -- 路由器B(192.168.2.1)
   我用了2种方法接 方法1 接路由器B WAN口   WAN口自动获取  DHCP开启  然后可以正常上网 但是过了1天不好使了,我进路由器B看WAN口状态 获取失败.重启路由器B还是获取失败。... 重新这样设置还是如此
                               方法2 接路由器B LAN口    关DHCP  也是当时好使 可以上网 不知道过多久 就不好使了,手机连WIFI 就是正在验证 验证  。。。验证不过去 反复验证 ,  用电脑PING 所有IP 都PING不通。。只能恢复路由器B出厂设置...
   路由器是水星路由器.. 是不是网桥坏了, 坏的不是很彻底....是不是这样.. 还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
桥接还用水星,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A:
你都舍得买网桥了 还用水星的路由器 这种路由器 小毛病多 不稳定 会叫你挠破头的

网友:
虽然我也不太会,但我们这都不会用水星的路由器

网友:
用   网件  你要切记  钱是客户给的  面是自己掉的

网友B:
路由器A(192.168.1.1) -- 网桥A(192.168.1.2) ------- 网桥B(192.168.1.3) -- 路由器B(192.168.1.4)
路由器A DHCP 地址池 192.168.1.10 - 192.168.1.100
路由器B DHCP 地址池 192.168.1.101 - 192.168.1.200  路由器B WLAN口弃用,使用LAN口链接网桥。

网友:
h335162404方法可行!还有就是关闭路B的DHC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舍得买网桥了 还用水星的路由器 这种路由器 小毛病多 不稳定 会叫你挠破头的

喝路由器有关系吗,两个路由器都需要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A(192.168.1.1) -- 网桥A(192.168.1.2) ------- 网桥B(192.168.1.3) -- 路由器B(192.168.1.4 ...

这样可以吗,两个路由器的DHCP都需要开启吗

网友:
听说水晶路由器很垃圾

网友:
我就带一款水星路由器  不是留卖的  是留给客户比较的

网友:
路由器B(192.168.1.4)改一下ip地址

网友:
把两上路由器的地址池分开是可行的,路由器也最好是换好一些的,不要用水星吧

网友:
6楼是个高手,你可以照他的方法实验  路由器B关闭DHCP吧

网友:
设备太水了吧,另外检查下干扰会不会严重

网友:
看得好晕。。。。。。。

网友:
不要用两台一样的路由器  或者把另外一台路由IP改为   172.16.2.1

网友:
楼主设置没有问题。感觉还是出在设备上

网友:
其实你第一个就是WAN为下级路由 第二个就是做为交换AP而且·两个方法都是可行的·问题是出在你的网桥接收上·
你把这个做稳了·第一个还是第二都方式都是可以的·而且一但出问题也很好知道那里的问题。
第一个接WAN口 你上不去·只要去看看路由的WAN有没有IP就可以·
第二个做为交换方式 要关了地址池·以第一个地址池为主·固定AP的LAN地址·上不了网第一件事就是首先PING主路由的地址。
我比较推使用交换方式·因为那样压力都会在主路由上·作为交换的不会有压力·设备的寿命也更长·更方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