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后的300V滤波电容电压不同

楼主(2017-04-15):
收了几个坏电源,这是一个杂牌电源,不通电,拆开看了下,保险丝熔断,300V滤波的大电容其中一个鼓包了,测量没发现短路。
换上保险丝,换上电容时,没找到一样的就用200V 470的换上了(原本是200V 330)。
通电测量两个电容两脚电压不同,一个210V左右,另一个100V左右,看了下均压电阻,有一个电阻的一脚有腐蚀,找了同样阻值的150K的换上。
换上后,两个电容的电压还是不同,一个160V左右,一个140V左右。
有几个问题
1、这种电压有偏差会有什么影响?
2、300V滤波的大电容,容量不一致又会怎么样?

网友A:
初级的主滤波大电容最好找2个一样耐压和一样容量的

网友B:
表示不会这个,我这里一大堆坏的都不修,更 不要说去收来修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级的主滤波大电容最好找2个一样耐压和一样容量的

不是没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表示不会这个,我这里一大堆坏的都不修,更 不要说去收来修 了

放闲鱼去卖,卖的还挺好的呢,所以才修的。

网友B:
这么说我也要好好学学了,我这都有一百多个,航嘉的也好多个,能告诉我哪里有教程吗?

网友:
两个电容容量应当相同,分压电阻也要相同

网友D:
电阻分压,是按照阻值分配,电容分压,是按照容量分压,你容量不一样,当然分压不均衡。

网友:
两个电容的容量要相近,误差不要超过10%,根据串联电容分压原理,容量C1*U1=C2*U2=Q,可以得,容量小的电压高,时间长了,小容量的电容容量会变得更小,使其两端的电压超过耐压值被

网友:
击穿,容量大的电容也会被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我也要好好学学了,我这都有一百多个,航嘉的也好多个,能告诉我哪里有教程吗?

就这个板块 很多经验 慢慢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我也要好好学学了,我这都有一百多个,航嘉的也好多个,能告诉我哪里有教程吗?

我的天啊  一百多啊
拿修好了 能卖多少钱啊
正常一个卖30 成色好点的 当新的买70
这样算下来 得好几千块呢

这真是一堆金矿啊

网友:
感觉 还是得找两个一样的容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闲鱼去卖,卖的还挺好的呢,所以才修的。

咸鱼是什么价格
按去看看

网友:
电压必须是一样的,因为后级电路是从电容中间取电,也就是150v;如果偏差太大,应该会造成电源带负载的能力下降吧,而且变化幅度太大,三极管等的承受力也会大,时间久了可能击穿。

网友:
可以找比原来电容大电压大容量的,但不可以使用比原来小的

网友:
卧槽,基础不够,平常都没注意这问题

网友:
这2个电容的容量和耐压一定要一样,有条件的话,最好是一个牌子的,这样才能用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分压,是按照阻值分配,电容分压,是按照容量分压,你容量不一样,当然分压不均衡。

受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我也要好好学学了,我这都有一百多个,航嘉的也好多个,能告诉我哪里有教程吗?

教程看看就行了,在论坛多问问就会了。
一点都不难。

网友:
电压最好均衡,都是160左右

网友:
电容要同一规格同厂牌,这个要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