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笔记本时序分析

楼主(2017-04-19):
联想U310时序分析
根据INTEL6/7系列时序,分析一下联想U310这一款机器的隔离保护电路和开机时序
纽扣电池产生的电压经过D5转换产生+3V_RTC给桥的RTC电路供电,并延时产生RTCRST#SRTCRST#进行RTC复位
经过R400R399上拉产生深度睡眠和浅睡眠的1.05V待机电压稳压器的开启信号

插入适配器经过保险PF1PL1/PL2滤波产生VA适配器VA电压。VA电压给PU4VCC引脚供电,在经过PR12PR11分压给PU4ACDET适配器检测引脚,根据芯片的内部定义,VCCACDET满足后,发出ACIN信号给EC。根据芯片的内部定义,ACDRV始终要比CMSRC引脚高出6V电压;由于此时PQ23S级没有电压相当于0V,这时的ACDRV电压为6VPQ23满足导通条件,导通,导通后S级有19V,也就是说CMSRC19V,那么根据定义ACDRV会有25V的电压让PQ23PQ24持续导通,产生适配器公共点。当PU4检测到适配器的存在,会自动将BATDRV拉低为低电平,让PQ24截止,隔离电池电压。如果PU4未检测到适配器的存在,根据芯片内部定义,BATDRV的电压会始终比SRN引脚电压高出6V;这时电池隔离管导通,使用电池放电模式。
插入适配器或电池,根据PU8的内部定义,EN线性开启悬空为开启线性3/5V电压,ENCPWM开启引脚又是由5V 线性电压直接供电开启,所以直接产生PWM3V/5V。同时经过自举升压电路产生15V电压。
EC的待机供电由PU8产生,并正常后,EC内部时钟电路开始工作。EC待机供电延时产生EC的待机复位,EC内部自带测程序,配置自身的脚位。
EC收到PU4发出的ACIN适配器已插入信号,自动发出S5_ON信号控制PQ11导通,将PQ20G极拉低,PQ20截止,D极为选空状态,15V经过PR54PQ6PQ21G极,控制其导通,产生桥的待机3.3V/5V。(此本不支持深度睡眠,深度睡眠,在此不在描述)
EC延时发出DPWROKRSMRST#信号给桥,通知桥待机电压已经正常,这时桥的RTC电路和待机供电已经满足,等待接收到开机信号。
按下开机开关,产生NBSWON#信号给EC,并延时产生高低高的信号给桥;桥发出高电平的S4#信号给EC

EC发出SUSON经过PR315PU7S5引脚,PU7开始工作经过PQ39PQ40的反复导通截止产生1.5V_SUS内存供电,同时产生VTTREF基准电压,延时产生PG信号。
桥发出SLP_S3#信号给ECEC发出MAINON信号开启内存VTT供电
MAINON控制PQ45A导通将PQ45B/PQ44A/PQ44BG极拉低截止,15V经过PR18控制PQ48导通,转换出+1.5V二级供电
MAINON控制PQ1A导通将PQ34/PQ43/PQ9PQ16/PQ4/PQ18G极拉低;18V经过PR53使PQ5/PQ17导通产生二级电压3V/5V
MAINON控制PQ15导通将PQ14拉低截止,3VPCU经过PR168给芯片的EN脚,控制芯片开使工作输出VCCPLL供电1.8V
MAINON直接进入PU5EN脚,控制开启总线供电的1.05V
PU5供电正常后发出1.05V_VTT_PWRGDPU3EN脚,控制产生VCCSA0.85V
各路的供电正常后,桥的25M起震PG汇总最终送给桥的PWROKAPWROK(经过EC汇总送到PWROKAPWROK
同时开启CPU的供电开启信号,但还不会产生CPU的供电,还缺少CPU发来的SVID信号。
桥开漏输出DRAMPWROK,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中的ME程序。桥发出PROCPWRGDCPUCPU发出SVIDCPU供电芯片
CPU发来的SVID信号给芯片的4.5.6脚,CPU供电芯片产生CPU核心电压,产生PG信号最终转换送给桥的SYSPWROK
桥发出PLTRST#经过分压给CPU复位
CPU得到复位以后,通过DMI总线,再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跑码自检
自检过内存后,再次发出SVID给内存供电芯片,控制产生集显供电,一般在0.45V左右
到此 硬启动时序结束
各位大神感觉分析的对,就来点分用用,小弟再次感谢了

网友:
学时序很耗费时间,但是收益也是最大的!

网友:
6x7x标准时序。很好

网友:
不懂时序,就如同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没有导航,就算找到了目的地,要么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要么就得绕弯路,所以说,时序必须要学习,了解,楼主辛苦了~

网友:
先收藏了 ,有时间再慢慢看。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很多EC是不带程序的   不知道你这个机器的EC带不带程序 我想应该不带的哦 本体

网友:
小弟再次感谢了

网友:
能写这么多  值得学习  分享快乐

网友A:
LZ这时序的很好,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时序的很好,加分支持

哈哈   一般一般

网友:
EC带程序的机器老款的就是KB9012QF 这种的 再就是新点的机器有专门标识的EC芯片是内部集成BIOS的哦     不过写的非常棒 加分 加分

网友:
谢谢楼主,上电时序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
楼主多多发帖,帮助小白快快成长

网友:
怎麼下载下来看啊,电路图太小了

网友:
写的很好。先收藏再慢慢看。

网友:
求,线路图{高清的}

网友:
怎麼和我的图纸不是同一版本,求楼主发图纸

网友:
时序学习好了  修机就不怕没头绪了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写了这么多,感谢楼主分享,最近喜欢看这样的时序分析

网友:
有分析图纸吗   下载下来看 图片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