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zt-lm跑d1

楼主(2017-04-15):
一块联想945gzt-lm跑d1.电压都正常。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bios测内存工作条件  换内存  换cpu

网友:
你有发贴的时候都可以写个看过了

网友:
内存、北桥及相关电路

网友:
先刷一个BIOS看看

网友:
刷BIOS,换内存。干桥

网友:
先确定内存是不是主板能支持的范围,另外确定下内存槽有无氧化,到北桥之间通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