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C32 塑料底座怎样焊接

楼主(2017-04-15):
我想问一下高手像PLCC32这样的塑料底座应该怎样焊接?实物如下图

网友A:
不要座子,直接接芯片焊上去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座子,直接接芯片焊上去也可以

我就是想用座子焊,我就是想学习一下,有什么好办法能让塑料座子即能拆下来,又能焊上去,在不损坏座子塑料外壳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想用座子焊,我就是想学习一下,有什么好办法能让塑料座子即能拆下来,又能焊上去,在不损坏座子塑 ...

把下面的底去掉,就可以焊了

网友:
不是可以上BGA吗?直接上BGA干

网友:
直接把座子拆了芯片直接焊好,以前遇到的换这座成功率不高还容易空焊,不如直接焊接省力

网友:
背面预热,正面风枪细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要座子,直接接芯片焊上去也可以

方法很简单  BGA和高品质疯抢都可以办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方法很简单  BGA和高品质疯抢都可以办到

那高手能不能讲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因为如果用一般焊法的话,那塑料肯定会变形的!(下面是焊坏的实物)

网友D:
从背面疯抢加热300度左右看板子的承受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背面疯抢加热300度左右看板子的承受能力

你是讲在电路板的另一面用风枪加热,你这样搞热量能转到板子另一面的PLCC的引脚上吗?

网友:
把底部扣掉,用尖头烙铁焊。

网友E:
直接焊接来的直接

网友:
那具体怎么焊的,高手能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焊接来的直接

那具体怎么焊的,高手能讲一下吗?我风枪电铬头都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具体怎么焊的,高手能讲一下吗?我风枪电铬头都有

已經有高手和你說從背面,或底部扣掉了用鉻鐵,其他不了解的自己去試多次就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高手能不能讲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因为如果用一般焊法的话,那塑料肯定会变形的!(下面是焊坏的实物)
...

是你风枪温度过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經有高手和你說從背面,或底部扣掉了用鉻鐵,其他不了解的自己去試多次就會了

问题是我背面有元件,能不能直接从正面用300度的风枪拆?

网友G:
背面预热焊台,正面风枪一般在260度左右,风口细,风速较小。不行就用BGA焊台焊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背面预热焊台,正面风枪一般在260度左右,风口细,风速较小。不行就用BGA焊台焊接。

你们预热焊台一般用多少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们预热焊台一般用多少度?

220-260之间,根据季节,当地环境温度实时调节。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教, 我先按轩辕思天的试一下!

网友:
建议直接不要座子  直接焊芯片 非要纠结的话自己研究吧 厂家设备多 桥里面打胶的 你要是纠结的话可以试试换桥的时候自己怎么打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G:
220-260之间,根据季节,当地环境温度实时调节。

谢谢高手指教,我用你的办法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高手指教,我用你的办法可以换。

客气,能成功就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高手能不能讲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因为如果用一般焊法的话,那塑料肯定会变形的!(下面是焊坏的实物)
...

先将座子在别的地方带点焊锡,然后直接用风枪就可以。

网友:
焊接用烙铁可以点焊,拆卸只有风枪或BGA机器了。

网友:
BGA  安全无痛苦

网友:
这种我都是不要座子

网友:
我正好相反,原来没有座子的,拆下来以后加个新座子,没几个钱。
焊新座前,把座中间那块塑料片拆下来。焊完可以粘回去。

网友:
这个是不好焊接,原来的一个老板子想加个座子,结果整商榷略微有点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