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进系统插U盘死机,usb鼠标没有问题维修记录

楼主(2017-04-15):
技嘉GA-G41MT-S2进系统插U盘死机,usb鼠标没有问题;dos下u盘可以启动,插着u盘进系统认不到u盘。维修时到现在有些时间了,今天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的word记录,发上来给坛友分享下

一开始HT供电mos管左上角一片三脚管、电阻腐蚀,换电阻、换管子、飞线。。。搞完上机无复位,测量无Vcore。。无1.2v_HT;测量发现HT供电MOS管损坏,更换上机依旧无复位;测量有Vcore,PCI-E无时钟,时钟RTM875T-587有开启电压,14.318晶振无波形,更换时钟一路跑码亮机,进系统测试:声网ps2都ok,插usb鼠标每个u口都好用;最后插u盘死机了,经验告诉我这种情况要换SB,果断换了并没好。。。故障依旧。。。肯定不是桥了。。。经验可以帮你节约时间也可以带你进入误区。
Dos下U盘可以启动维护系统,进PE蓝屏重启。。

测试面板usb_oc# 3.3v ok,测尾板usb时候还没测就笑了,还是怪自己粗心大意,发现网卡接口旁边的USB_OC#2个电阻都腐蚀了,表笔一碰就掉了;赶紧找了一个2.2k,4.7k上去了,进系统故障消失。
注意:技嘉图纸USB_OC#标识为-USBOC

我想说,都看到这了,剩下的事情大家兄弟都比我懂,给加点分呗

党华 -2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要细心,,

网友:
LZ观察仔细,加分

网友A:
嗯,这个故障比较典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故障比较典型

是的,技嘉的插u盘死机和华硕的15s掉电,很典型的usb_ocset故障。可惜修这板子的时候没上论坛搜搜,不然也不会换桥了,现在想想有点愣

网友C:
USBOC是南桥USB检测用的吗??我看技嘉主板有些都是3.3V接8.2K上啦啊

网友:
USB-OC 的现象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技嘉的插u盘死机和华硕的15s掉电,很典型的usb_ocset故障。可惜修这板子的时候没上论坛搜搜,不然 ...

估计楼主一直以为是桥引起的,蓝屏,死机这种现象

网友:
我以为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呢  还是经典故障

网友D:
usboc电阻损坏是不是跟使用环境有关
灰尘太多 潮气大

网友:
一张板子两种故障。

网友:
这主板修的   一波三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OC是南桥USB检测用的吗??我看技嘉主板有些都是3.3V接8.2K上啦啊

实际维修中懒的找电阻,都直接上拉3.3.

网友:
一般都以为桥坏了

网友:
本来是要l加分的,电脑卡顿一下,回神一看怎么变成负的了。下次给你补上。

网友:
都市金典案例   有价值

网友E:
技嘉的USB_OC信号不像华硕和V星,华硕和V星都是分开设计,技嘉是统一设计,分成前置与后置2部分。再1155板子上,如果USB_OC信号不正常,USB接口不能用是表现,还有个并发症就是关机变重启。无法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的USB_OC信号不像华硕和V星,华硕和V星都是分开设计,技嘉是统一设计,分成前置与后置2部分。再1155 ...

在技嘉h61和b75上常见病,很早前,遇到这故障的时候,焊过桥,最后拆零件了,哈哈现在想想这板子多小的问题,被报废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oc电阻损坏是不是跟使用环境有关 灰尘太多 潮气大

是的 ,我这片板子是 有一片地方腐蚀严重

网友:
经典语录呀,要多多学习前辈们

网友:
华硕的AMD板子会出现开机定死提示USB过流  也是这个USB OC问题

网友:
看来维修前先拿放大镜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