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Z

楼主(2017-04-15):
技术员联盟是开时不开,能开的时候有待机,不能开的时候没待机。查39A123,5脚0.7V,经过一个104排阻后电压是1.7V,,,,解决方法直接5脚对地短路,,,

网友:
就是将39A132的5脚直接连地,能用就好,之前换过充电芯片,也是一样,将5脚对地就好了,

网友:
机器客户拿走了,至今没返修,有的时候修得能用就好,不要吹毛求疵,,

网友:
你要把机器型号、板号、电路截图、实物图发上来,把故障现象、维修过程描述清楚,不然没人给你加分的

网友: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淡笑此时的颓废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配上图就更好了这个机器应该就算这个通病

网友:
猜测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搞太麻烦的,我不会,,,,,就能这样了

网友:
下次学着点,,,怎么发一张图,能后写一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