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 的本本

楼主(2017-04-16):
前几天接到DELLL M4040的本本。
这个不明白,请教

1D1V_PWR
这个电压没有哦

供电也是正常的。现在待机是0.02A
3V  5V 都有。就是不触发。
是不是芯片的条件还是没有满足哦
请指教。手里也没有这种芯片换

附上这个本本BIOS

网友: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你这个机器 你首先测3 V 5V有没有 然后测开关脚电压有没有3.3V 后面再去测试EC 的  供电  3.3V 复位 3.3V ACIN  LID BIOS 还有时钟等 都正常在侧RSMRST#  当然 最好测EC条件的时候先去测 PM-PWRBTN 看看有没有高低高 如果没有测EC 如果有测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 你首先测3 V 5V有没有 然后测开关脚电压有没有3.3V 后面再去测试EC 的  供电  3.3V 复位 3.3V A ...

版主的回复很经典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的回复很经典  加分

抱大腿赶紧抱

网友:
你刷过BIOS吗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解。谢谢关心

网友:
机器已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