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dual技嘉保护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7-04-16):
红圈中的三极管和电容

这里引用月饼的回复:
EUP_N为低
D72导通
Q361/Q358的B极都为低
Q361截止,Q358导通,5VSB经Q358流向P_GATE,Q31截止,没有5VDUAL

EUP_N为高
D72截止
因Q361 B极需延时才能得到高电平,在延时期间,Q358的B极为高,Q358截止,P_GATE没有电,Q31导通,产生5VDUAL

EUP_N为高
D72截止
如果一定时间内5VDUAL还没能正常产生(比如有短路被拉低),延时时间到Q361的B极为高了,此时5VDUAL为低,Q361导通,拉低Q358的B极,Q358导通,产生P_GATE高电平---Q31截止,5VDUA关闭了

其中我的疑惑是,这个电容在这里起到延时的作用。那么这个三极管是个高电瓶导通的。B级3V。  c级5V。当E级电压慢慢导通上升到5V的时候,B级已经小于E级的电压了。那么这个管子现在该如何理解。求解:这个罐子是如何导通的。然后就是这个红圈中的延时的电容。如果去掉会如何?我没能理解那个三极管的道统,这个延时的电容,我也一块理解不动了。

网友A:
5VDUAL的负载也不是纯阻性的,电压也不是直接就跳到5v ,然后c216是延时作用,C216延时在时间上设计的比5VDUAL的电压到达预定值略多一点。

Q361导通是关闭5VDUAL的转化输出

去掉电容就不具有5VDUAL短路保护了

看你是理解不了电容的延迟性,或者说你没有模电基础,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瞬变的,再直接点就是电容的电压类似电池充电总有个过程,至于为什么要延时,因为5VDUAL建立也有个过程,你喜欢知道为什么,那就需要多看下模电书籍了,什么是初始值,什么是稳态值,不说要求计算,好歹你这个求知欲起码要懂各个概念,你才会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
如果5VDUAL正常,Q361是不需要导通的,只有它短路了才会使q361导通使Q358的B极低导通从而使P_GATE为高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DUAL的负载也不是纯阻性的,电压也不是直接就跳到5v ,然后c216是延时作用,C216延时在时间上设计的比5VD ...

交个朋友吧,我的qq 1063660200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