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L22 LA-5573P 间接性上电不显

楼主(2017-04-16):
如题, 开始是每次重启上电都不显示,跑2.0 卡显卡,
换过内存 CPU 一样
多次测试现在触发上电也不显示了, 加焊过显卡,无果
cpu
显卡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换显卡试试 上次有一台也是卡显卡 跑到显卡就重启 最后换了一个ok

网友:
看问题应该是到显卡,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没有 修过

网友A:
小弟 路过 学习 学习
天意wx
严管区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 路过 学习 学习
严管区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更换显卡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