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秒杀联想g460不开机,不喜勿喷!

楼主(2017-04-16):
一大早电脑城刚开门,我正收拾店铺一位美女顾客就急匆匆拿了一台笔记本说让我瞧瞧,说是正常使用中就开不了机了,急用!我插上可调看了无待机不触发,迅速拆出主板,看有无进水或维修过,但板子很新。从未动过、我测量了公共点阻值正常 ,通电测试没有公共点电压,接着测量地二个管子PQ6 G级19v明显不正常 p沟道低电压导通,导通条件是 ACON为高电平 PACIN为高 ACOFF为低(此信号为正常开机后。ec判断电池电量校准充电控制型号,适配器模式下正常为低}控制PQ9导通分压产生大电流公共点。实测PQ9 G级为低未导通,拆除PR37电阻排查是PACIN这路信号拉低不正常,分析图纸pacin产生为pu10a比较器,正常3脚大于2脚 1脚输出为高!实测为低, 2脚 3.3v正常 3脚没有电压,仔细观察PR134电阻有破裂,测量开路了,重新换了一个电阻分压正常了,1脚输出为高,再装好PR37电阻 公共点正常了,开机亮屏,收钱!!!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学习了。。。。

网友:
没图看得好费劲,不过还是给你加分了

网友:
哇  这好通顺啊

网友:
这还是需要扎实的电路基础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点火回路 摸得挺准呀

网友:
基本保护隔离的维修  修的好顺 加分了

网友:
这段文字,貌似熟悉,描述情节一样

网友:
摔的把?电阻断了

网友:
修的不错。不容易 加分

网友:
牛,一看就是专业的.

网友:
专业的, 佩服啊

网友:
思路清晰。秒杀节奏

网友:
新手 虽然看得懂。但楼主下次最好发下图片了,让我们这些新手图文并茂好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