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16g新手白屏维修史

楼主(2017-04-16):
开机直接白屏,,外接正常,,,作为一个新手,,碰见这样的怎么修?

当然是烤烤芯片,,,师父看见了直接劈头盖脸的数落我啊,……

让我把屏拆下来看看,,,结果,,,,,TM的,,屏线没插好,……→_→

哎……新手就是新手

网友:
果然是新手  白屏跟芯片没关系

网友A:
好歹有师傅,不过光拆机就能发现屏线没插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歹有师傅,不过光拆机就能发现屏线没插好吧。

你咋不给小手小白加点分鼓励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咋不给小手小白加点分鼓励鼓励

你这么热心,你怎么不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歹有师傅,不过光拆机就能发现屏线没插好吧。

怎么会呢,,,你们拆机先拆屏?

网友C:
楼主其实想的是利用这些机会多烤烤芯片 熟手一下而已 哈哈

网友:
哈哈 一般白屏先换屏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其实想的是利用这些机会多烤烤芯片 熟手一下而已 哈哈

你说对了,,,作为一个新手学徒,,肯定什么都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对了,,,作为一个新手学徒,,肯定什么都好奇

了解了解 我也是  哈哈哈

网友:
很多开机白屏都是屏线松或没插好造成的

网友:
给你加分,未来的高手

网友:
哈哈,被师傅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