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烧机

楼主(2017-04-16):
机器型号 华硕VM590L  板号 X550JD 2.0直接上图

亮机图

网友:
MOS管发不发烫?

网友:
这个可以的哈哈哈

网友:
用了一小时不会发烫

网友:
我一般都是加绿油,直接焊在那个板子上面

网友:
板层之间还有烧糊的痕迹 最好处理干净

网友:
板层没事。庆幸

网友:
这种烧焦的我处理不干净,还是短路。。

网友:
这样飞线能稳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