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白屏显示器维修 实例

楼主(2017-04-16):
收到一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白屏,闪烁两次白屏后就什么都没有了,指示灯正常。将显示器接到主机上,显示器则一直是处于白屏状态的。看到这种现象,确定是显示器出现故障了,没的说,开始拆机检查。
    拆机后当然是首先检查电源供电了,经测试电源供电5V、12V均正常,电源部分电容没有爆浆现象,开机能有白屏显示说明背光和高压部分是正常的,按显示器开关键也能正常开关显示器,感觉驱动板似乎问题不大。如此说来难道是屏坏掉了吗?
    接下来,对显示屏电路进一步测量,接好表笔,反复开关显示器电源开关,表针一直没有变化,哈哈哈,终于发现问题了。至少现在问题是屏供电没有,测量屏保险没有烧坏,看来问题还是出现在驱动板屏供电部分了。
    进而对驱动板屏供电检查,发现了问题所在。屏供电开关MOS管A7SHB的G-S极短路(网上查找相关资料显示,此贴片场效应管为2.5a 30v p沟道,可用AO3401和3407都可以代替),在诸多的废旧板子中没有找到代用型号和同型号元件,一度想发一个驱动板完事算了。
    回头想想,客户催的急,发板子回来要几天的时间,再说,问题基本找到,不动手怎能甘心?所以又开始在那些沉睡多时的废板子上进行寻找。找了几个板子,还是没有找到同样元件。心里在寻思着,其他驱动板也会有屏供电开关电路的啊,怎么元件都不一样呢,忽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想法,其他板子上的MOS管虽然是8脚的,但是也是MOS管啊,只要参数一致或者接近,那么还是可以用的嘛。有了这个想法,就没有必要去找3条腿的贴片了,随即找到一块驱动板,查到上面MOS管型号为9435A,去网上一查,此管参数为2.5w、5.3A、30V、P沟道,这个不正是我需要的吗。参数大一些有好处,不容易发热也就不容易损坏了。
    万事俱备,开始动手操作吧,至于怎么操作我就不细谈了。一切完毕后试机,哇塞,真的可以正常了,心中自然有一份小小的喜悦了。
为防止震动导致跨线间短路或者开路,所以用热熔胶将其固定了一下,虽然不是很美观但是却也实用,何况又是安装在显示器内部,丝毫不会影响外观的。一直忙于动手,没有详细拍摄,请见谅。同时也将相关资料照片一并上传,希望能帮助到遇到同样故障的同行们,喜欢动手的可以参照图片资料对应极性连接好跨线就可以了。已经烧机近八小时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管子拆掉 直连就是了

网友:
维修案例,要简练,,,

网友A:
做为实地学员

不应该这么回复
我看到你好多这样的回复

网友B:
小雪    不应该啊  你怎么还灌上水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雪    不应该啊  你怎么还灌上水了呢

的确是好技术呢.为了两个1151 1150的图纸   情非得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为实地学员

不应该这么回复

把你的下载分拔些少过来  不会这么回复的  不过老实讲人家维修技术的确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好技术呢.为了两个1151 1150的图纸   情非得已

呵呵    可不能这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可不能这样啊

好了,晚上着手发表一个关于液晶电源修复的案例   保证是超精华的内容

网友:
可以拿来学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了,晚上着手发表一个关于液晶电源修复的案例   保证是超精华的内容

发吧 给你加分  贴子在哪我去找找

网友:
供电问题,把供电引入即可

网友:
直接拉个5V过去就好了啊,何必给自己找麻烦呢

网友:
有没有逻辑板上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