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700s-14isk 的主板la-d341p图纸

楼主(2017-04-16):
联想700s-14isk的主板按开机键无反应

网友:
发烫如果负载正常情况下考虑换芯片呢!!型号可以问一下卖芯片的啊!!

网友A:
上下管双管合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管双管合一的

有没有型号呀!我好找找

网友:
楼主怎么样了   我也在修

网友(2017-05-20):
主板已回维修站了!

网友:
新型的3.3v  和5v 电源芯片,型号应该是SY8208B   和SY8208C

网友:
PU401是3.3v待机芯片,PU402是5v待机芯片,芯片发烫可能是负载短路,也可能是芯片损坏

网友:
谁有这个机器EC 芯片的程序啊,EC型号是NPCE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