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0e1sb屏竖线横线都有

楼主(2017-04-16):
今天收了一台飞利浦220e1sb的LCD液晶电脑显示屏,开机横线竖线都有,已经排除了电源板和逻辑板的问题。屏上5v,和二极管处12v都有,屏芯片是CM2713A,修不好就只有当破烂卖了

补充内容 (2017-4-19 15:10):
是排除了电源和驱动板的问题,不是逻辑板

网友A:
已经排除电源板和逻辑板,那就剩下驱动板和屏线 连接线了,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B:
很明显的屏费,看一眼,就可以放弃了。

网友:
这屏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网友:
液晶屏本身的问题   没得修   扔了吧

网友:
都排除完了剩屏了

网友:
这种情况看样子就是屏挂了

网友:
修好了没?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C:
我也有一块屏也是这样,什么都换了,都不行

网友:
基本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已经排除电源板和逻辑板,那就剩下驱动板和屏线 连接线了,是这个意思吧?

想知道 是如何排除屏和逻辑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的屏费,看一眼,就可以放弃了。

楼主怎么说排除屏和逻辑板了呢
版主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一般看到这样的屏就直接扔掉,但电源板和逻辑板要留下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已经排除电源板和逻辑板,那就剩下驱动板和屏线 连接线了,是这个意思吧?

是排除了驱动板和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 是如何排除屏和逻辑板的

这个要问楼主,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排除逻辑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问楼主,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排除逻辑板的

是的 楼主没说排除的过程 所以有点不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排除了驱动板和电源

好吧,那就锁定逻辑板或屏线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楼主没说排除的过程 所以有点不明白的

他应该是写错了,它排除的是驱动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屏也是这样,什么都换了,都不行

那就是屏幕本身的问题了,一般都没得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屏幕本身的问题了,一般都没得救了

看来屏坏的几率也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