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40P 1分钟暗屏

楼主(2017-04-16):
修到客户一台HP的2540p 故障说是黑屏 检测发现暗屏 拆开测试 屏上的主供电 开启什么的都正常 有时候会1分钟才暗  经测试 触摸板引起的  拔掉触摸线OK  换触摸搞定

网友A:
如果是我 还真有可能去查灯管和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 还真有可能去查灯管和高压

我也是没有头绪了  才想到拔掉能拔掉的 没想到 居然找出问题了

网友:
触摸板引起 暗屏  且测试都正常 ?这少见故障

网友:
触摸板进水导致的把

网友:
厉害 厉害 这个要慢慢测试才试出来

网友:
触摸板引起暗屏,还真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