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开机屏幕显示分成四块。。。

楼主(2017-04-16):
如题。。。一台索尼的机器,看起来挺新的版号 daohk8mb6e0 REV;E 集成显卡。

看到这故障一开始我以为是显卡。。。结果一看是集成的。。。

三板斧已经操过了。。。还有其他信号要查吗?南桥 BIOS 屏幕 都已经干过了。。一样。。
这个问题是怎么导致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最后有搞定没有?

网友A:
屏码片读取资料错误,发出了不正常的显示分辨率信号

网友:
是CPU问题吧 换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码片读取资料错误,发出了不正常的显示分辨率信号

有什么办法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屏 刷个吗片  换个u

网友:
换个屏试下,应该是平的问题

网友:
拔掉屏线外接试试,拔掉屏线还是一样很可能板载u问题了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手上一台话说多的本子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插拔一下屏幕排线就可以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了吗,

网友:
索尼的机器?没有小开关吗?

网友:
这机子没修过,不知,但ASUS修过一台,是主板屏接口芯片叫什么不知。不知这板子没有没这种类芯片

网友:
虽然我也没修过,但看到图就知是板载

网友:
找下有没有屏的控制开关,上下波动调节屏显。。

网友:
sony的有个选择屏型号的一组开关,你看下它那个高低高组合对不对